收音头收不到台求教!

楼主(2017-02-20):
新入了一个二手收音头,进口NEC牌的,88-94MHz这段收不到台,哪里的问题,请大师们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机器实况图。线路图都没。叫人点答

网友B:
先看下是高频头问题,还是中放问题,看看是否偏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是高频头问题,还是中放问题,看看是否偏频,

不是很懂啊!偏频,偏的很严重,高频头问题怎么查,中放问题怎么查,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C:
你至少也要提供一下型号吧?

网友B:
电调的检查下变容管,手调的看看谐振/本振是否正常。

楼主:
收音头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实况图。线路图都没。叫人点答

以上图,请大师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检查下变容管,手调的看看谐振/本振是否正常。

请大师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实况图。线路图都没。叫人点答

请大师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至少也要提供一下型号吧?

请大师帮忙看下

网友D:
88-94MHz这段收不到台......
如果收94MHZ以上频率正常,空气连有碰片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88-94MHz这段收不到台......
如果收94MHZ以上频率正常,空气连有碰片的可能。

也不是很正常,收台少,我有其他的比较

网友E:
  有可能是中周内附管状电容老化,谐振频率偏移,灵敏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中周内附管状电容老化,谐振频率偏移,灵敏度降低。

哪个中轴周?得怎么维修,我有点维修基础

网友D:
立体声开关打到单声道时收台能否增加?
收一个台左右微调,不行再调回来。

网友F:
你的机器不是收不到台,而是低端无台+灵敏度低——更换高频管,再统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机器不是收不到台,而是低端无台+灵敏度低——更换高频管,再统调一下。

麻烦大师告诉我哪个是高频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体声开关打到单声道时收台能否增加?

收一个台左右微调,不行再调回来。

调了,有反应,调完就没台了,那个开关按出来一个台没有,按下去能收到几个,但是88-94这段没台

网友F:
引用 楼主:
麻烦大师告诉我哪个是高频管?

嗯?你不知道那只是高频管还是。。。?如果没有基础知识或者维修经验,还是请专业人士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你不知道那只是高频管还是。。。?如果没有基础知识或者维修经验,还是请专业人士看看吧。

不知道哪个是高频管!

网友A:
可能原机主人动了两线圈改频。 本振线圈和天线谐振。你自已不会调找附近维修人员。在论坛几句话讲不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原机主人动了两线圈改频。 本振线圈和天线谐振。你自已不会调找附近维修人员。在论坛几句话讲不清的。

现在哪还有修这个地了,我就是维修人员,可收音机从来没接触过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没有维修价值,劳民伤财。

网友D:
【调了,有反应,调完就没台了,那个开关按出来一个台没有,按下去能收到几个,但是88-94这段没台】
那个开关是立体声/单声道选择开关,从你的描述来看鉴频也有问题。你始终没说清楚88-94这段没台是在什么情况下,比如当地最高频率的台在刻度该在的位置还是偏移很多的情况下。另外你天线接妥了?http://tieba.baidu.com/p/3913100576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了,有反应,调完就没台了,那个开关按出来一个台没有,按下去能收到几个,但是88-94这段没台】
那个 ...

单声道的情况下没台,立体声也没有,只有正常没台的噪音,你看下本版块另一个帖子,求教收音头低端无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了,有反应,调完就没台了,那个开关按出来一个台没有,按下去能收到几个,但是88-94这段没台】
那个 ...

图3调有反应,图2,左数1.3.5有反应,图1挨着那两个右边有反应,左边和另两个都没反应,我想知道88-97这段没台是哪的问题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