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高人,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7-02-20):
想DIY一电子管前级,推一个场管纯甲功放,据说场管输入电容比较大,所以要求前置的输出阻抗要低。比如这个图,场管部分和这个图一样。但这个图是用SRPP推动的,据说SRPP的输出阻抗不够低。另外有图前置是用一个双三极管的一半放大,另一个双三极管并联做阴极输出,貌似这种看上去更合理?另外还打算DIY一6P1功放,和这个前级合起来,这样DIY和使用都方便。那么用一个双三极管的一半放大,另一个双三极管并联做阴极输出推6P1行么?还有,这个阴极输出的三极管,一定要两个并联么?用双三极管的一半阴极输出行么?

楼主:
这个图和上面那个图对推场管纯甲哪个更合理?对推6P1哪个好?要是兼推场管纯甲和6P1,哪个好一点?

网友:
1图简单,我认为比较好
场管比较好推的

网友:
可以啊,但是两个并上后管子屏流和跨导变大了,对后级推动有利

网友A:
就一楼那个图,如果没有点电路保护措施,上电瞬间,俩场管估计就得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楼那个图,如果没有点电路保护措施,上电瞬间,俩场管估计就得烧了。

你是说场管的偏置电路有问题,还是10微法的耦合电容太大?

网友:
高科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场管的偏置电路有问题,还是10微法的耦合电容太大?

这俩都不是主要的。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上电之前,耦合电容的两端电压是0V,上电瞬间它将保持0V,接电子管的那一端,电压迅速上升,为了保持电容两端的电压接近上电之前的0V,电容的右端也会感应出接近左端的高电压,一下就把脆弱的场管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俩都不是主要的。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上电之前,耦合电容的两端电压是0V,上电瞬间它将保持0V, ...

这图漏画栅极保护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