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集成块EUP2589的资料,谢谢

楼主(2017-02-21):
朋友一台hp27xi显示器黑屏,但是观察指示灯,开关机正常,有信号和无信号也有反应,就是屏不亮,第一次接触LED的屏,怀疑LED的驱动问题,这个集成块网上没有查到资料,哪位师傅有图帮个忙,谢谢

网友A:
显示器LED供电部分有保护电路,个别LED灯损坏驱动会自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LED供电部分有保护电路,个别LED灯损坏驱动会自动保护。

这个屏是不是与以前LCD的屏一样的,只是背光不同?

楼主:
已经找到了,谢谢关注的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了,谢谢关注的朋友

能否分享一下芯片相关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分享一下芯片相关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