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T-550sw收音头求助

楼主(2017-02-21):
里面的薄膜

里面的薄膜

打扫

打扫

被我扫烂的薄膜片

被我扫烂的薄膜片

被我扫烂的薄膜片

被我扫烂的薄膜片

牙签指向的位置被我手贱了几下

牙签指向的位置被我手贱了几下

楼主:
忘了补文字,少发贴,不是很会操作。
我的山水T-550sw收音头一直斗很好的,灵敏度高,声音好听,昨天闲着没没事,拆开搞卫生。的确很多尘,也很厚。用小毛扫清电路板,顺便扫一下可变电容,当是扫没注意,待到我装机时发现可变电容里面的薄膜片被我不小心扫落了几片,可能是老机子,薄膜也很脆。心痛啊,需怎样补救呢?坛里高手多,麻烦各位支支招。谢谢

楼主:
膜片是绝缘的阻隔,没有了薄膜,那就不碰片了吗?开机灵敏度好像没有之前好了。坛里有谁修过这样的事呢?

网友A:
这种长得象空变的可变电容还不如有机可变,片距太小,不得不用绝缘膜,寿命打折扣,还不好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长得象空变的可变电容还不如有机可变,片距太小,不得不用绝缘膜,寿命打折扣,还不好更换。

嗯嗯,有办法吗?

网友A:
自己弄点硬度合适的PVC膜,剪裁好放进去。估计容量会有些变化,因为不同的绝缘材料介电系数不一样,应该调整一下。

网友B:
不一定是你扫坏的,原机的这种设计本身就有问题,我手上有台一模一样的,也是云母片自己跑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弄点硬度合适的PVC膜,剪裁好放进去。估计容量会有些变化,因为不同的绝缘材料介电系数不一样,应该 ...

如果要用PVC膜,剪裁好放进去,很高难度的手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你扫坏的,原机的这种设计本身就有问题,我手上有台一模一样的,也是云母片自己跑出来了。

那你的是怎样修理的呢?

楼主:
那我该怎样修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是怎样修理的呢?

没有管它,因为基本上没有用收音头听调幅广播,都听FM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管它,因为基本上没有用收音头听调幅广播,都听FM去了。

哦,看来是没法搞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看来是没法搞的了

就是个小问题,你自己完全可以弄好。我已经告诉了你问题所在,再给你说下,就是可变电容上那两个半可变内的云母绝缘片给你划拉掉了。云母绝缘片很簿、很脆,稍不小心就会弄折了。

你接通电源,只要FM音质正常,频率位置正确,立体声正常,就这么用没问题。

如果在收FM时不正常了,八成是半可变内的云母绝缘片丢失,造成短路,用放大镜仔细看一下右边那两个半可变,就可发现问题。给你两种维修办法:

一是剪一小片硬些的、尽量簿的塑料小片,小心地塞进去,使半可变动片与定片不发生短路,操作时注意一定不能移动半可变的定位。

另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是把云母绝缘片坏了,动定片短路的那个小半可变拆掉,买个2----10P的资瓷质半可变换上,重新作FM三点统调。不过这要有点维修的经验才行。

另外问一下,你在用毛刷清洁时,是否动了那个五连可变电容?这个可变电容是超小型的,动定片距离相当近,自己做清洁时毛刷用力稍大,极易造成短路,一般只能用吹风机进行清洁,用放大镜也仔细看一下是否发生短路了?也可能是这个方面出了问题,可以用较硬的、尽量簿的塑料小片校正过来。注意,五连中三个少的是FM连,两个多的是AM连,别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个小问题,你自己完全可以弄好。我已经告诉了你问题所在,再给你说下,就是可变电容上那两个半可变内 ...

谢谢兄台的指点,家电维修我会些,之前曾在二手家电市场做过几年电视维修。收音头不太专业。我现在是担心动片和定片碰片,你说的方案我我很认同,等闲时我就试试,谢谢

网友(2017-03-30):
这种收音头的通病,空气可变电容容易卡死,我收了两台全是这样。需要用润滑油和酒精清洁,云母片(不知道是不是)也出来了一些,但是不影响AM和SM的接收。其中一台AM联蹭片了,空隙太小无法修复,直接把AM联的片全拔了。只留FM。

网友(2017-05-11):
只要能正常收到台,那就是片子没碰到,有这个膜和没有对电容量影响不大。如果两个片子歪了,就尽量调正到最佳位置,在定片上,滴点502胶水,并及时拍打颠震,让胶水在定片上形成一个薄层,别有聚滴,干后就两个片子就再不会短路。

网友D:
不如直接换一个微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直接换一个微调电容。

还行,因为介片的都是短波的,我听FM的,现在还可以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