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C—DC升压模块给直流收音机供电——基本成功

楼主(2017-02-21):
首先要感谢bg1trk老师、于海旺老师、天风雪雨老师、乙猪老师、swp老师、天线迷老师……等等。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才得以成功。在此谢过各位老师,多谢!多谢!
失败的贴子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57811-1-1.html
在捣鼓的过程中发现储能电感向外辐射最强。于是按于海旺老师给的资料,将板子上的IC和储能电感用铜箔包一圈屏蔽并接地。

又按老师们提出的建议,在输入和输出正极分别接了一节LC滤波,输入与输出负极直通并接地.

装入外屏蔽小盒后,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端纹波约2mV,输入端纹波约3mV,纹波降低了一个数量级。用晶体管收音机放在小盒子旁边,收听中波还是有点干扰。找了个铁盒盖挡在收音机与小盒中间,这时干扰已经很小。于是找了个罐头筒,剪下一条铁皮卷在屏蔽盒外面3层。再试,这时收音机贴近屏蔽盒,受到的辐射干扰几乎可以忽略了。
由于机壳内空间太小装不下,只好拆去卷在盒子外面的铁皮,安装在收音机的底盘下面,基本达到了实用的程度。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乙电40V。(原来用60V。乙电压低了,音量大时有点失真,还需调整各管的栅极负压和帘栅极电压。)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yMzI2MTU4MA==.html

网友A:
可喜可贺。只是串联灯丝供电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喜可贺。只是串联灯丝供电不太方便。

串联灯丝供电不会感到很不方便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照葫芦画瓢。

网友B:
不错不错,不过实际上代电源没必要非得装收音机里边,放在外边也是可以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不过实际上代电源没必要非得装收音机里边,放在外边也是可以考虑的。。

机箱外面拖一条电源尾巴甚是不爽,不过电源放在机箱外边,消除辐射干扰好处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