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好!求用两300B全波整流的电路。谢谢!

楼主(2017-02-21):
求300B全波整流电路

网友:
挥金如土。好在300B还在生产。

网友:
300B 本来就是电压调整管,用于整流也算英雄本色,本坛就有300B全波整流,6P1功放电路,牛X吧!
至于怎么用,栅极接屏极即可,也可以在栅极串接一个电阻。

网友:
栅极串联一只约200欧的线绕电阻接到屏极上,就是二极管了,全波整流用两只

网友:
电流挺大的,一对300B输出个300mA没问题,可以给EL156单端或者811单端等大机器整流

网友:
大炮打蚊子,真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再来一个300B半波整流的前级,栅极接屏极输出电压高但工作不大稳定,加一个100~200欧姆电阻,电阻过大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
建议300B推6P1…

网友:
想要这个稳压电源就去买JT1,一台机器好几个。

网友A:
一部分人在拼命研究穷人的300B电路,另一部分人用300B整流,还说比274B便宜,我只用从废节能灯里拆出来的1N4007。

网友B:
真是财大气粗,”发烧“到如此高温。不知300B整流给机子带来哪些“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财大气粗,”发烧“到如此高温。不知300B整流给机子带来哪些“亮点”。

我突然想起老人讲的一个笑话,我只讲给您听,别人勿过度解读!
      从前有个财主,没被别人看重,他想出一个办法,将两棵门牙换成包金的,见人就张大口笑着打招乎。大家看到了他发光的金牙,都说某人很富有还很有礼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部分人在拼命研究穷人的300B电路,另一部分人用300B整流,还说比274B便宜,我只用从废节能灯里拆出来的1N ...

讲究实用4007相当于代替了硒堆,讲究复古小功率的机器还是用6Z4协调方便,也不用惦记高压延不延时了。

网友:
电压调整管不去好好地稳压,还干上整流的活了?!不像话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楼主:
光听说300B能当整流用,手边有两只国产管闭着就想捣腾一下。

网友:
外国发烧友听说喜欢用300B做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