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焊台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7-02-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当然用高频烙铁最好使

网友:
快克203H,90W高频焊台,应该能满足你

网友:
要真正的好用就用奥科吧,

网友:
   以上推荐的如不好用就上JBC

网友:
用快客205,3205,对付这样大焊点,平时白菜T12.

网友:
     2平方线材焊接建议至少用120W建议150W的高频焊台,烙铁头大点为好比如大点的刀头。因为2平线材焊接一般都会用纯度低一点的焊锡,功率大发热快焊接迅速容易,功率小了,不易焊接焊锡熔融不好,焊接质量没保证,且功率小的要较长时间加热,线材导热绝缘皮受不了。

网友:
用快克205,120W,应该不错。

网友:
一直使用的是白菜白光,快克205一直吃灰中。

网友:
用高频焊台吧,100瓦左右的,先抛光一下

网友(2017-05-10):
我一般都用木把的那种外热式烙铁,便宜,储能也多,再大也没问题,就是升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