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17-02-21):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开关电源应该怎样维修?
现在按电源开关指示灯亮,风扇启动,但无直流输出!

网友:
做工不错,有点像进口的,这种好像是后面那个数据接口控制输出的。

楼主:
我试过,短接3、4端,无效!

楼主:
我试过,短接3、4端无效!

网友:
拿过来,我试试,以前弄过一个跟这个很像。

网友:
这个电源功率够大 。欣赏!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稳压,没资料修不好。

楼主:
每天过来看看,等待高手出现

楼主:
拔码是调节充电电压的

楼主:
继续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没见过,这个看上去不错

楼主:
就是看着不错,想让它复活!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你查一下保险,一个是220输入保险,一个是输出保险!

楼主:
知道具体叫什么型号吗,想查资料都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感觉是辅电启动了,主变没启动。查下主变的功率管呗

网友:
先测下变压器,再检测电流主通道,一般好确定,大铜皮电路,大功率电阻,大功率散热原件,如果测试都没问题的话,需要逐步断开主电源,用维修电源插入,逐步检查,从输出口一直到变压器,根据输出口电压,及维修电源的电流来确定是过流还是过压,欠压,及,哪部分的问题,然后=再修理具体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