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器究竟是4.2V合适还是5V合适?

楼主(2017-02-21):
常见的手机用锂电池,充电最高电压限制为4.2V。但充电器上输出一般都是5V,即使手机上“原装”充电器也是如此;还有,就是充电插口以前五花八门,现在渐渐都统一到USB口了。
    既然限制电压为4.2V,充电器输出又怎么为5V呢。
    先说这个4.2V,这是指锂电池承受充电电压的上限,锂电池一般都有保护板,当发现承受电压要高于这个限度时,保护板就会断开,结束充电。所以,这个虽然重要,只要保护板正常,基本是不用人操心的。
   那么,充电器输出为5V是为什么呢?因为充电时外部电压要高于电池电压才行,两者持平是充不进去的;另一方面,充电器都有长长的引线,引线是有电阻的,也会产生电压降。
   为什么正好用5V?怎么不是4.3V、4.5V呢?这应当与使用USB接口有关,即为了和USB供电规范保持一致。
   所以,4.2V并不意味着充电器输出,用5V是为了与USB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还是要相信的,否则要之何用?要是能省掉,电池厂不会那么傻,放钱不省?但可靠性良莠不齐也是真的。 ...

汗!!!恕我直言,所谓的电池充电恒流恒压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而是限流限压……意思是指电池未充至4.2v之前,限流优先。例如一个电池3.7v,在充电时,充电器输出是4.2v,这时由于内阻很小,那么多出的0.5v压差能造成非常之大的电池,这个时候就需要限流优先了!以限定的电流来充电,这时输出的电压是不足4.2v的。然后电池就这样充啊充,当电池电压上升后,这时压差造成的电流减小低于限流值,但充电器依然是以4.2v输出,直至充满,这就称之为限压。
而不是什么一秒恒流一秒恒压………呃!
还有所谓的保护板最大的作用是用于防过放电………去年我做了个充电宝,就是由于偷懒没用保护板,结果大半年就结束了我三只原装三星18650。那才叫惨!!

网友:
区分在于单独给锂电池充电,还是给装有锂电池的设备充电(大多设备内安装有充电保护)。
如常见的手机,是使用锂电的,但手机内部有智能电源管理,要求用5伏电压充电,甚至高级的可以自动识别用9伏或12伏快充。

网友:
快充现在很多是高电压的

网友:
实际使用还是5V爽些。用20V充18V锂电钻电池都费劲。

网友A:
常用手机锂电池本身就带有保护电路,所以5V直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手机锂电池本身就带有保护电路,所以5V直冲!

你确定真的这样充没问题吗?锂电池保护板输出与输入都起保护作用吗?

网友:
最好事 4.2V 冲

楼主:
如果充电器输出最高只有4.2V的话,引线和插接件的电阻应当做的特别小才行。快充满的时候,由于压差小,充电会很慢。所以,要快充,压差必须大,这又必须要求保护板可靠。

网友:
不要相信锂电的保护板,那充其量这是个保护功能,要超过某电压才会启动,不能用当作充电器。
至于手机为什么用5V适配器(或者8,9,12V快速充电器)
所有的手机或者某需要电池供电的设备都有内置的锂电充电电路,实际上输入5v也不是直接强加到锂电池上,要经过一部分DC-DC电路恒流恒压,输出标准的充电电压给电池充电,以前手机冲点都这样弄。

至于快充就是用高压低电流(这样可以缩小充电线直径)给手机充电电路自动控制恒流恒压充电池,可以这样理解,如果12V*2A的充电器转换成4.2的话,效率算85%,那么给锂电充电的电流就=12*2/4.2*0.85=4857ma.,那么原本5000mah的电池一个小时左右就充满,而5v输入的可能需要2.5个小时。 这就是快充的大概原理

网友:
我一般是4.2V也裸电芯充电的,如果是5V,必须加充电电路

楼主:
保护板还是要相信的,否则要之何用?要是能省掉,电池厂不会那么傻,放钱不省?但可靠性良莠不齐也是真的。
    手机充电插口到电池之间,确实有管理充电的模块。说恒流恒压,看你咋说了:理论上说,如果是恒流电路,不可能兼具恒压;如果是恒压电路,不可能兼具恒流,两者只能居其一。但有时候确实需要恒流又恒压,咋办?有一种方案是分时间段交替进行,比如这一秒钟恒流,下一秒钟恒压,说这就是恒流又恒压,非要这样,算是勉强说得过去吧?

网友:
网络卡,多发了一条

网友:
「电源适配器」和「充电器」是两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