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IFI关不了SSID广播怎么办?

楼主(2017-02-21):
我的路由器是DLINK   DI-624+A型的,设置里面没有关闭SSID广播一项,我想让我的WIFI隐身,怎么办呢?

楼主:
这是无线设置画面:

哪位大侠用过这种无线路由啊?
有不能关闭SSID广播的路由吗?
怎么办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只能换路由了

网友:
在“进阶设定”和“工具”里找找看

网友:
肯定会有,仔细找,不行就升级一下。

网友:
还是802.11G的,换吧,太老了,最大只支持54M。

网友:
用mac过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无线设置画面:

如果遍找设置都没有这一项,那也只好不关闭ssid了,不知为何朋友非要关它,如果关闭,会对你后来的设备连wifi造成不便;其实,关不关对路由的安全影响不大。

网友:
好古老的路由器,建议更换个吧,这种路由速度太慢了

网友:
这路由已经没必要折腾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
我想关闭SSID广播,是为了防止邻居蹭网,毕竟一般邻居没有太专业的高手。以前我的被蹭了,有时网速很慢。最近改了密码,好了。担心被蹭,所以想隐身。
听了各位的建议,我想买一个,不知什么样的好。请予推荐,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到官网下载个最新版本的刷机包刷一下就可以的,刷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刷机前请仔细核对路由器型号,并保证不会断电,否则问题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官网下载个最新版本的刷机包刷一下就可以的,刷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刷机前请仔细核对路由器型号,并 ...

谢谢!其实问题也大不哪儿去,老WIFI了,大不了不用了而已。
只是担心原机指标为54M,是不是太小了点,不知现在使用够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