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DA2030请教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7-02-21):
1.今天给盆友整修电吉他音箱。拆开为TDA2030,其2脚外接为2.2uf电容,但标准图为22uf。
对此有多大影响,是否需换22UF。
2.外接为8吋纸盆,但此喇叭很奇特,弹波坚硬,盆边坚硬,用指弹纸盆,会发出类金属脆响;造成琴弦尾音很短;
难道电吉他音箱专门要如此?
敬请赐教!

网友:
     低音留给 贝司了 (BASS GUITAR)), 相当于 HPF

网友A:
其2脚外接为2.2uf电容,,,,,,原来是多大的就用多大的。改变了声音也变了,电容大了低音增加。

那喇叭音圈是不是卡住了?

网友B:
这个是电吉他专用的
如若用于普通hifi中
要对某些元件参数做一定的修正

网友:
以个人的感性思维出发我是这样想的,电吉他的箱子经常要外带便携,所以箱体应该较为薄(容易箱震),而且演奏需要声音大,用高灵敏度喇叭(灵敏度越高,要停下来就不容易)。但是要便携,又要效率高,使用了集成型的功放芯片,此芯片的阻尼系数比较低(阻尼小则余震大)。那么相对来平衡这几者的关系的话,就会形成楼主所说的设计。                 至于电容的问题,双电压下貌似那个是接地泄放的。单电压可能是负反馈,也许可以增加输出力吧。         以上可能是我的谬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吉他专用的
如若用于普通hifi中
要对某些元件参数做一定的修正

差点被小孩拿去拆磁铁;
刚刚淘宝买了个8吋全频,等到货试一下区别!
谢谢!

网友:
反馈电容,与音色有直接关联,大了提升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2脚外接为2.2uf电容,,,,,,原来是多大的就用多大的。改变了声音也变了,电容大了低音增加。

那喇叭音 ...

音圈没卡,就那个特性,刚有位老兄说专用的!准备用8吋全频做个试验看看。
电容回头换22UF试一下,试试感觉,不行再换回去。
没搞过乐器专用箱,甚多不理解!
谢谢。

网友:
是贝司用还是电吉他用。首先你要知道这两种乐乐器,的音色。

楼主:
没搞过乐器专用箱,甚多不理解!
其自带调音台,高中低7段可调,压缩低音完全没问题,
但是由于喇叭特性,造成琴弦尾音很短,高音刺耳。
又:功放,qhdlsz兄所言:
反馈电容,与音色有直接关联,大了提升低音。
叠加起来,无比刺耳。
去年给另一朋友修过一台胆管电吉他放大器,没拆箱子,声音悦耳动听,尾音纤长;
据说8千多一套,没敢拆音箱,后悔啊,胆子应该大一点!

网友:
贝司音箱提供响度,,,,,贝司音色效果还要靠外置混响器,这种混响器几百块至3000一个。效果器脚踏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搞过乐器专用箱,甚多不理解!
其自带调音台,高中低7段可调,压缩低音完全没问题,
但是由于喇叭特性 ...

电路的行为, 很多时候算也是能算出来的。

仿真就更不用说了。

Version 4
SHEET 1 880 680
WIRE 144 -64 96 -64
WIRE 272 -64 208 -64
WIRE 96 16 96 -64
WIRE 112 16 96 16
WIRE 272 16 272 -64
WIRE 272 16 192 16
WIRE -304 64 -304 48
WIRE -208 64 -208 48
WIRE -208 64 -304 64
WIRE -208 80 -208 64
WIRE 0 128 -32 128
WIRE 96 128 96 16
WIRE 96 128 80 128
WIRE 128 128 96 128
WIRE 272 144 272 16
WIRE 272 144 192 144
WIRE 368 144 272 144
WIRE 128 160 -272 160
WIRE 368 160 368 144
WIRE -272 176 -272 160
WIRE -32 256 -32 128
WIRE 368 272 368 240
WIRE -272 304 -272 256
WIRE -32 352 -32 320
FLAG -32 352 0
FLAG 368 272 0
FLAG -272 304 0
FLAG -304 -32 v+
FLAG -208 -32 v-
FLAG -208 80 0
FLAG 160 112 v+
FLAG 160 176 v-
SYMBOL Opamps\\LT1468 160 80 R0
SYMATTR InstName U1
SYMBOL cap -48 256 R0
SYMATTR InstName C1
SYMATTR Value 2600n
SYMBOL cap 208 -80 R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2
WINDOW 3 32 32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C2
SYMATTR Value 10p
SYMBOL res 208 0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22k
SYMBOL res 384 256 R180
WINDOW 0 36 76 Left 2
WINDOW 3 36 4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10k
SYMBOL res 96 112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3
SYMATTR Value 680
SYMBOL voltage -272 160 R0
WINDOW 123 24 124 Left 2
WINDOW 39 0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SINE(0 1e-3 1000)
SYMATTR Value2 AC 1e-3
SYMBOL voltage -208 -48 R0
WINDOW 123 0 0 Left 2
WINDOW 39 0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2
SYMATTR Value -15
SYMBOL voltage -304 -48 R0
WINDOW 123 0 0 Left 2
WINDOW 39 0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3
SYMATTR Value 15
TEXT -338 376 Left 2 !.ac oct 10000 1 1e7

网友:
电吉他不需要太低的低音,所以负反馈电容无需那么大,并且喇叭单波也不需要那么柔软,完全出于频响要求而设计的

网友:
电吉他音箱都是故意要听那个失真的味。看看EL34推挽输出的电吉他音箱,输出变压器有多小就明白了。

网友:
这是用TDA2030作为中高音放大,把22微法换成2.2的,低音全部被反馈掉。中高音则因为这个小电容接地而“幸免”一些负反馈,从而被放大,可以看出,这样设计可以减少一级输入分频电路,简易而实用

网友:
电吉他适合摇滚演奏,要的就是吵闹的感觉,所以不需要频率太低的声音。这就是电容小,扬声器奇特的原因

网友:
2030不同后缀可互换吗?,2030和2030A的有什么不同,需要调整那些参数,才能保证一样的
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