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完中生代的板子却没有了动力

楼主(2017-02-21):
闲着抄了块前段时间坛友做的中生代直放收音机,但是抄完竟然没有动力,也不想打板,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原图纸上加了两个电阻,、四个电容,一个0欧姆的跳线电阻,ta7642供电采用了两种方案,一是稳压后供电,二是像原来的样子,R5和R5A可以选择安装,电源部分增加RC滤波来改善退耦。

网友:
直放,音质是迷人的;外差,性能是出众的,得看侧重什么了。

网友:
觉得还是有可取之处,不亲自体验不知其味

网友:
这说明这款电路没有真正能打动你的地方。

网友:
我看也没意思,没什么意思就不想动。

网友A:
元件越来越多,工具越来越全,技术越来越好,就是激情却越来越少……

网友:
我总感觉这个电路会不会有点点说不通啊,但又不能够从原理上去解释。
再生机的再生,那是与所接收的信号相关的(相关的概念,我的理解,就是两个信号,在任何时候,任何指定的时间点观察,这两个信号不但频率相同,而且具有确定的相位关系)。因此,通过再生,可以增加针对欲接收信号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而这个电路,虽然增加了一个振荡器,但无论这个振荡器采用什么稳定措施,哪怕是使用目前具有最高稳准性能的振荡器,都不可能在任何指定的时间点上,与接收信号同频,更不要说具有确定的相位关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信号是不相关的。既然两个信号不相关,那么,我们如何可以确认,它们就一定会产生再生呢,难道说这两个信号相遇,就一定不会产生负再生的情况?

网友B:
当然,有可能新增加的振荡器,是调试在临界状态,在没有外来信号时不振荡,有了外信号时,就在外信号的牵引下产生振荡。因此,由振荡器产生的振荡与接收信号是相关的,因此是可以确定可以产生再生作用的。这样以来,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逐点同步!要用我们常见的技术手段,采用并不复杂的电路来达到逐点同步,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啊!而我们常见的再生电路,逐点同步,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根本无需多加考虑。因此,这个电路,感觉总是有点怪怪的,不知为什么会去这样做?

网友:
确实, 有些电路仿真就知道没意思,

做出来也是浪费精力。

网友:
先用洞洞板,可反复折腾更换零件,调节参数,等确定后再做板子不迟

网友:
用湖南益阳土话形容叫…t m鸡屎头前热

网友C:
最怕就是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元件, 邻居扔个垃圾, 里面的东西性能远超自己想折腾的宝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怕就是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元件, 邻居扔个垃圾, 里面的东西性能远超自己想折腾的宝贝。

谢谢版主!不但没挨批评,反而还给加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不但没挨批评,反而还给加了分。

      俺就是鸡屎头前热的银啊, 所以您的批评很到位。  CXA1191 收了 30 年都没用上。

     当年还找了电子厂的党委书记到车间要了一套中周、线圈和滤波器, 就是没把收音机做出来。

      再后来雷登的数字调谐机出来 (那时还没有德生), 收听敌台方便的很, 就再也没焊收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可能新增加的振荡器,是调试在临界状态,在没有外来信号时不振荡,有了外信号时,就在外信号的牵引 ...

正常的,跟相位没有关系,只要外信号来了,自然跟着起振,我不想弄是看着那个功放太别扭,从原理上讲,不如用cxa1691还简单,还带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越来越多,工具越来越全,技术越来越好,就是激情却越来越少……

同感,中生代机我开始也有求知版主那种疑问,后来看了很多坛友的分析,和实际效果的视频,估计应该是这样的,但转眼一想,7642做了很多次,木板上的,双磁棒的,洞洞板的,搭棚的,估计加了那种再生,最后也就一个外差机的效果,收音机做了若干台,我孩子十多岁,她都知道我不论每做一个什么电路后都不很满意,都有缺点的,都烦了,最恼火的是现在的电磁环境,做好了又怎么样?就一堆垃圾而已。就不想动手了。

网友:
尽兴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用洞洞板做个试试,效果好就穿衣戴帽的。

然后洞洞板焊烂了~~~

网友:
再生量不可调,效果就有不确定性,低Q值的谐振回路怕有再生不足之虞

网友F:
那个电路是千真万确的再生电路,而且再生量也可调,改变相关电容量就改变了再生量,甚至起振变成超再生电路。再生电路不一定非要用线圈耦合实现,用电容一样可以实现,本质上都是再生。结果也符合再生的一切特性。所以不去做这个实验也是对的,当然要去尝试一下也可以自得其乐,但也没必要夸张期性能。

网友G:
最恼火的不是电磁环境,而是 老中医 和好 视力中老年眼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恼火的不是电磁环境,而是 老中医 和好 视力中老年眼贴……

确实是,现在的广告是在太多,如果说的是实话也就算了。象什么茅台酒,还什么“是不是优惠是假的呀”,“经过反复商量在优惠一批”。买一箱送一箱还给充花费,总价值已经超过你付出的钱,就是说他们白送你钱了,真有这样的事!听着就浑身不舒服,每次都说是最后一次优惠了,可几个月了还在播,到底什么时候是最后一次呢?把全国人民都当弱智了。可明摆着是骗人,却没人管,还是中央台呢,可想现在的人,唉。。。。。。。

网友:
不如规规矩矩做两级中放的超外差,灵敏度、选择性都有,直放机难以匹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电路是千真万确的再生电路,而且再生量也可调,改变相关电容量就改变了再生量,甚至起振变成超再生电路 ...

再生是千真万确,但再生与7642结合就不同凡响了,再生与单独直放就有质的提高,7642与一般直放相比又有不小的优势,二者结合还是值得一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确实是,现在的广告是在太多,如果说的是实话也就算了。象什么茅台酒,还什么“是不是优惠是假的呀”,“ ...

是呢!中央台有的时段广告比新闻还长,地方台就不用说了。想想现在的恶心人的广播节目就没动力做了

网友I:
几年前做过一个哈特莱Q值倍增器,效果不错。但想想都做到振荡器了,和超外差接近了,试过短波后拆掉了。在短波段比中波增益高,值得一做

网友:
白露朋友,你手里应该存了几个7642吧,那就可以考虑来做一下。自己制版花点儿时间,或找人打板花点儿钱,业余时间利用起来,当作消遣也好,探索也好,去把这个7642的能力挖一下,还是值得的。

做机器是一部分,更多的乐趣在于调试。另外,做出来也不全是为了收听,要说收听的话,找个几十上百元的德生机就可以了。制作和调试让我们真正体验收音机的乐趣。

当然,您制版非常专业,也可以专门制版,造福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几年前做过一个哈特莱Q值倍增器,效果不错。但想想都做到振荡器了,和超外差接近了,试过短波后拆掉了。在 ...

有电路图上传吧,Q倍器很火的近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言之有理。DIY收音机,主要乐趣在于安装调试过程——安装不成功,就想一定要成功;一旦成功,短暂的兴 ...

xinjun老师制作的这群机器,争取哪天也来个分列式阅兵吧。。。

这里面,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效果最好的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