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音箱怎么样

楼主(2017-02-21):
哪位大师知道这个箱子怎么样啊,用个电子管功放来推可以吗

网友:
89分贝灵敏度不低了,电子管推没问题,但没看见阻抗是多少欧的,应尽量与电子管放大器输出阻抗相一致。

网友:
recommended amp(推荐放大器)50-150W,使用胆机恐怕也得20W左右吧。

网友A:
是舞台箱吗?可以听听试试,我总想看分频器。

网友:
这个牌子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舞台箱吗?可以听听试试,我总想看分频器。

是个两分频的小箱子,低音好像6.5还是8的

网友:
豪杰6.5寸2分频箱子,也就一般的,比小厂出的要好得多。

网友:
豪杰的音箱不错,同厂的RU620,双低音的。

网友:
豪杰音箱,以前算个品牌,无线电与电视经常打广告

网友:
很不错的音箱

网友:
豪杰,国产算不错的音箱了,性价比很高

网友:
落地三分频大音响,低音应该是八寸的,效果不咋滴,用料很差劲,以前我有一队一个牌子的废品站20收过来的

网友:
还可以,比山寨货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