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2L1400收录机音调调节范围大的原因

楼主(2017-02-21):
音调控制电路竟然采用反馈调节方式,所以调节范围大,音质好的原因在于木质箱体和大口径扬声器。值得我们借鉴,不过这电路三极管用的太多了,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把音频输入直接接到line  out 也可以很好的放大音频信号。另外提高故障率,每一级共射放大电路都用电容耦合严重影响低频,另外每一个三极管就是一个噪声源,搞不好底噪大。当时这样设计估计是为了提高音量吧

楼主:
最近打算用这种音调调节方式,重新设计一下电路,用2025进行放大,看音质能不能比得上原机

楼主:
重新设计的电路就是这样,大家帮忙提提意见,共同学习 周末做出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贴子的来看,楼主对收录机了解可能不是太多。其实,绝大多数收录机,不论是分立元件的还是集成电路的 ...

说得有道理,我主要研究功放电路,对收录机接触不多。所以问的问题有点低级 原来有那么多说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贴子的来看,楼主对收录机了解可能不是太多。其实,绝大多数收录机,不论是分立元件的还是集成电路的 ...

还真的明白了很多。我的目的是做出来它的功放部分,不需要磁带录制,自动电平控制是不是就可以省略了?

网友:
解释得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贴子的来看,楼主对收录机了解可能不是太多。其实,绝大多数收录机,不论是分立元件的还是集成电路的 ...

音调电路后面都有一到两级放大器,就是为了弥补音调电路带来的损耗,功放部分的输出功率不会下降吧!

网友:
这是红灯2L1400台式收录机,也算是一代名鸡吧,你说说哪一个晶体管是多余的?

网友:
音调做好了记得分享呵,分立件噪声应该出比集成块低的多。

网友B:
我的2L1400又FM出问题了,声音严重失真,这机器到年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2L1400又FM出问题了,声音严重失真,这机器到年头了!

鉴频中周内部的小电容漏电,鉴频S曲线严重变形!

网友:
谢孙大师指教,有了成果一定向你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一个晶体管是多余的?

是啊哪一个晶体管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