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波段错乱

楼主(2017-02-21):
近日无事做,闲鱼购得一台12波段收音机,发现波段错乱,实际中波广播怎么会在短波的位置(波段拨动开关)上,而中波位置上无台,短波也无台。调频广播要拔动在短波波段上的某一位置,调频广播才正常广播。开关:中波与调频采用轻触切换,各一个按键,短波与中波是拔动式。机子与凯迪KK9类似,单芯片cxa1191M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菜鸟请教大师指点。

楼主:
目视拆修过,练手无从下手。

网友:
再拆一次。

网友:
可能是拨动式波段开关里的触点掉了。

网友:
全拆,用按键开关代替,作个外壳,成就312

网友:
如果是机械式开关,更换新品;如果是电子式开关,检测三极管集电极电压变化值。

楼主:
此机是好像是老凯隆,机身印有”KARON”英文标志,型号KK129 ,连我都被它骗了!按键开关和德生1212A设计相似,只是1212A的FMTV1TV2的按键独立出来,操作使用上就简单方便。而KK129的FMTV1TV2的按键是和MWSW波段连体(拨动式开关),使用操作上就繁琐了一步。加上机子有些年头了,机身部文字磨掉了,清洁机壳才发现,只留下不太明显的字迹。难怪总觉得太奇葩。

网友A:
可能是波段开关里的触点错位造成,《年代旧磨损》,我曾经与过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波段开关里的触点错位造成,《年代旧磨损》,我曾经与过这情况。

没有什么修理经验,加上短波一个台都无。索性波段开关拆了,发现触点确实很脏,氧化严重,细砂纸打磨干净小心翼翼装回去,铜皮未起,心中大喜一半,开机试之,短波依然无果,晴转多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