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40显卡安装驱动后 联众台球 卡

楼主(2017-02-21):
电脑是2011年配置的,当时挺好的。这几天打台球,发现卡,别的游戏没问题。重做系统后,台球不卡了。后来发现显卡没有驱动,加装驱动后,又开始卡了。不知道什么问题,请教大家

以下信息由电脑管家提供
导出时间:2017-2-21 21:38:15
----------------------------------
电脑概览

电脑型号  O.E.M. O.E.M.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8.1 专业版 (64位)
CPU  AMD Athlon(tm) II X4 640 Processor(3000 Mhz)
主板  铭瑄 MS-EA770 Pro
内存  4.00 GB (   667 MHz)
主硬盘  2000 GB (希捷 ST2000DM001-1CH164 ATA Device 已使用时间: 2263小时)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240
显示器  冠捷 1993 32位真彩色 64Hz
声卡  Realtek 662 High Definition Audio
网卡  Realtek PCIe GBE 系列控制器

网友:
可能驱动不对,到nvidia官网下个对应显卡芯片和操作系统的驱动。
或者买到假卡了,根本不是gt240

网友:
打台球卡和显卡关系不大吧。台球这个游戏又不费显卡

网友:
驱动显卡信息不对,卸载驱动,重新安装一遍。也有可能显卡与风扇之间的硅脂不散热

网友:
感觉可能是假卡,或者显卡故障

网友(2017-04-24):
请拔显卡以提高性能

网友A:
667 的 4GB  AMD专用条吧 哥们  是内存问题 ,内存有坏块了。专用条就这样  用用就不行了

我以前买过 刚开始速度很好, 时间长了 速度奇卡无比 。 也是检查半天。后来换内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7 的 4GB  AMD专用条吧 哥们  是内存问题 ,内存有坏块了。专用条就这样  用用就不行了

我以前买过 刚 ...

是667的内存。需要换成什么样的内存呢?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网友:
NV的驱动是什么版本?建议在驱动精灵安装比较有把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667的内存。需要换成什么样的内存呢?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ddr2 800正品内存就可以   别用B条  以及 AMD专用的667 4GB单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