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影放映机的问题

楼主(2017-02-21):
我一台解放103-A电影放映机不放胶片空载开机时,右侧光栅缺了一个角不知为啥,调整放映灯泡前后、上下和左右位置没起作用,不知为啥,请懂行的朋友帮忙看看,先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镜片移位了。

网友:
镜头或片门问题

网友B:
呵呵,请检查下遮光器吧!

网友C:
固定片门板和压片板位置不对,调整下就好了!

网友C:
与灯泡位置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镜片移位了。

我换了一只镜头还那样,后来仔细观察发现是片门压条有一边歪了造成的,有时间拆下来检查一下。

楼主:
您说对了,经过仔细检查发现确实是片门压条有一边位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请检查下遮光器吧!

我检查过遮光器,两边的叶子板转动起来后都能够自如地打开,后来发现是片门压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片门板和压片板位置不对,调整下就好了!

您说的没错,后来仔细检查发现就是这个问题,有时间调整一下估计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灯泡位置没有关系的。

是的,后来我试验了一下发现灯泡前后左右和反光罩的相对位置和屏幕亮度有关系,和光栅缺角没关系。  您有走片安装示意图给我看看可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后来我试验了一下发现灯泡前后左右和反光罩的相对位置和屏幕亮度有关系,和光栅缺角没关系。:han ...

对不起,这个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这个没有啊!

或者您有上了胶片的电影机实物照片给我一张也行啊,我照猫画虎试着装片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请检查下遮光器吧!

您有103A机器的胶片安装示意图给我看看可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或者您有上了胶片的电影机实物照片给我一张也行啊,我照猫画虎试着装片看看效果。

我没有103机器呀,对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103A机器的胶片安装示意图给我看看可否?

网友D:
找到了这些资料,不知对你是否有所帮助。解放103的电源部分和电子管扩音机做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103机器呀,对不起!

已经找到胶片路径图了,按照图试装了一下,一次成功地放出影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这些资料,不知对你是否有所帮助。解放103的电源部分和电子管扩音机做在一起的。

       您好,正是因为按照您提供的这些资料,我找了台28V、500W的开关电源,把电压调整到29V(灯泡是30V)供给放映灯泡,找了个100W带110V中心抽头的电源变压器作为马达电源,找了个12V、100W的开关电源把输出电压调整到9.5V(灯泡是10V)供给激励灯泡,再按照您给的胶片路径图装片,一次性地把机器开起来并放映出画面。我感觉其实玩儿电影放映机玩的就是这个过程,开动脑筋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设备的工作条件让它正常工作起来,这才是玩这些东西的最大乐趣,如果说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你不费吹灰之力把它们连接起来的话,至少在机器工作条件这方面已经没有乐趣可言了。
     我的下一步计划是,利用和改造现有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的拾音端口,输出一组120V直流电压供给光电管的阳极使用,如果光电管输出幅度够用的话,把信号直接输入到拾音端口,如果不够就再增加一级放大或用中放级改造一下作为前置放大级。
   我另外一台放映机由于音鼓生锈必须更换新音鼓,已订到了一只有时间更换上。打算备用几只激励灯泡和放映灯泡防止损坏后无法用。片源已经找到一些基本上够用。三脚架和音箱都有。
    至于放映的乐趣以后慢慢会体验得到的,慢慢来不急。如果有合适的电源而且价格合理的话,当然可以拿下了。
   最后还要感谢您提供的这些很有价值的资料,没有这些资料我只能慢慢摸索着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请检查下遮光器吧!

后来请教过一位老者,据他说也是遮光器有问题,我把片门图片发给他看,他说是我的机器缺遮光板造成的,他说遮光板有两种,一种是普通银幕用的,一种是宽银幕用的,不过我看见过这种遮光板是啥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来请教过一位老者,据他说也是遮光器有问题,我把片门图片发给他看,他说是我的机器缺遮光板造成的,他 ...

遮光器主叶的作用是它和影片同步移动,遮挡影片移动的痕迹,不让观众看到影片移动的痕迹。遮光器的副叶是在影片在片门停止的时候增加一次遮光次数减少闪烁。和交流电50赫兹的原理一样,所以遮光器是不分普通银幕和宽银幕的。给您发两张图片你再对照着检查一下问题所在。请您着重检查一下片门部分,有问题我们继续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遮光器主叶的作用是它和影片同步移动,遮挡影片移动的痕迹,不让观众看到影片移动的痕迹。遮光器的副叶是 ...

好的,谢谢。我看了看,目前我两台机器缺少的可能就是下图的遮光板,不知道这个是否有卖的?明天拍张照片让您帮忙看看
机器缺少了这块板,放映时我发现画面影像四周有毛边和上下抖动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看了看,目前我两台机器缺少的可能就是下图的遮光板,不知道这个是否有卖的?明天拍张照 ...

你所说的那个部件不叫遮光板,学名叫片门。35毫米放映机因为影片拍摄的格式不同,有三种不同规格的片门。有普通片门,还有宽银幕片门和遮副宽银幕片门。希望你寻找时不要搞错了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那个部件不叫遮光板,学名叫片门。35毫米放映机因为影片拍摄的格式不同,有三种不同规格的片门 ...

好的,我知道了,这几天在网上寻这个东西呢,找的是普通的片门。这件东西找到后应该不缺什么了吧?   宽银幕片门一般情况下没啥大用,除非有宽银幕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