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 ALC1150 8声道音效芯片的华硕主板

楼主(2017-02-21):
     一般的主板上集成 ALC662  或ALC 888,可这张主板集成了ALC1150 ,可以提供最高达115dB的音效回放信噪比,这张主板的设计可谓豪华,数字8相供电,是华硕专门为游戏而设计竞技主板,我不喜欢打游戏,但是对比联想的H81主板听,觉得ALC1150芯片的清晰度确实高了很多。
    这主板是喜欢用电脑作音源的发烧友的福音。

楼主:
主板不到600元的价钱,加上一个G1840的CPU(200多元吧,该CPU已经集成显卡),加一条DD3  2G内存,看高清电影无压力,特别是声音清晰很多,声音细节也丰富了。

网友A:
华硕近些年对声音比较重视,还搞了一些好声的独立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硕近些年对声音比较重视,还搞了一些好声的独立声卡

声卡芯片的周围也加了音频电容,隔离了主板的一些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硕近些年对声音比较重视,还搞了一些好声的独立声卡

以前贪便宜买的主板,像技嘉H61,买了三张,都是连PCI插槽都没有那种板,一直也忽视独立声卡,也不舍得花几百元买张声卡,没想到这主板的插槽齐全,集成声卡竟然如此的好。以前华硕的独立声卡是很出名的,也特贵。

网友B:
你可以百度:HiFi能如愿以偿?编辑揭秘板载声卡真相这篇文章。
115dB的音效回放信噪比是ALC1150 能力,还是主板能力?
区别还是很大的!
从接触过的从老到新多款主板来看,都比不上10年前500多买的独立声卡,而此独立声卡与cd比相差甚远。
基本上声卡要价格高一半以上,才能和同档cd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百度:HiFi能如愿以偿?编辑揭秘板载声卡真相这篇文章。
115dB的音效回放信噪比是ALC1150 能力,还是 ...

你说的也对,在intel  915之前的板载声卡的声音很差,从915主板之后,有了很大的提升,有的连300元以上的独立声卡都比不上,但是不可能每一台电脑都装独立声卡,有时候用电脑在线听一些无损歌曲,感觉还好。

网友:
还是数字输出,自己接解码吧。

网友:
主板上的声卡,没有多少输出负载能力,实际效果还是有限吧

网友C:
主板上输出的模拟音频,只是功能大,什么八九声道,用在发烧音响上就算了。我的几百元的草根音响,也是用主板的同轴输出接解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输出的模拟音频,只是功能大,什么八九声道,用在发烧音响上就算了。我的几百元的草根音响,也是用主 ...

能介绍一下您的解码器的具体配置么?最好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介绍一下您的解码器的具体配置么?最好上个图。

没有解码器,主板输出直接接功放,或功放后级,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加个电子管的缓冲器在电脑和功放之间,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