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换胎的问题请教无烟版主及各位高手

楼主(2017-02-21):
前段时间开车在某小区找人,不小心右前轮蹭到路沿石轮胎侧面刮开了一个小口子,当时问了几个修补轮胎的都说没有伤到帘子线 不用管。可心里总不放心。看了一下备胎是全尺寸的跟原车胎一样。这不想着再买一条新胎 再把备胎利用上 原左前胎就当备胎用了。可是问了几个师傅他们说的不一样 有说两条新胎应该放后轮 这样抓地力好 不容易甩尾。也有说我的车是前驱车 前轮受力大磨损快 新胎应该放在前轮上。这下我拿不定主意了,想请教各位高手看看怎么办才好?另外也有人说备胎型号虽然跟原车的一样但质量不行。弄得我更没谱了。

网友A:
轮胎侧面是最薄弱的,虽然没伤到线也不能用了,跑高速有爆胎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侧面是最薄弱的,虽然没伤到线也不能用了,跑高速有爆胎的危险

是啊 现在不是上面的问题让人家说的没注意了吗 谁的话也很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侧面是最薄弱的,虽然没伤到线也不能用了,跑高速有爆胎的危险

我不跑高速,只在小县城里面转悠。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跑高速,只在小县城里面转悠。

我这里是个平原地区。路况很好,路况之好全国有名。

网友B:
直接换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不用管。

额,主要是两条新胎是放前轴好呢还是放后轴好呢。正纠结这个。

网友C:
4个都换了就不用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都换了就不用纠结了

这是出了小事故造成的,另外三条还很好 都换了挺可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主要是两条新胎是放前轴好呢还是放后轴好呢。正纠结这个。

不用纠结,前驱轿车换前面。
实际上我的意思是,直接拿备胎换掉侧面蹭过的轮胎,蹭过的轮胎当备胎。都不用再买轮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出了小事故造成的,另外三条还很好 都换了挺可惜的。

多少公里了?
两万公里以内,可以只换一条胎,原备胎换掉受损的胎,受损的胎做前胎。
四五万公里了,可以考虑你的想法,买一条胎,备胎、新胎放前面,原来未受损的胎做备胎。
总之新胎放前面。前驱车,不管是考虑磨损还是抓地力,前胎都重要得多,因为前轮主管驱动和方向。所谓后轮打滑不是什么问题,不玩漂移谁能把后轮开到打滑。

网友D:
个人看法:
1.只是蹭破一点皮,没有露出帘线,其实无关紧要。比方一个人手破了一点皮,都没流血的那种。
2.首先要确认备胎的型号和正常使用的轮胎型号是不是一样的,这点很重要。一般,备胎的速度级别和载重级别是会低一点的。
3.一般同一轴的两个轮胎最好磨损一致。新的两个放主动轮。
以上。
仅仅是个人看法和见解。

网友:
汽车,不管是前驱后驱四驱,不管大车小车,轿车,BUS,.........................

新胎永远装前轮(掌握方向),旧胎放后轮。

是失控没法掌握方向,车毁人亡严重呢,还是起步时轮胎打滑费点油严重呢?这么想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公里了?
两万公里以内,可以只换一条胎,原备胎换掉受损的胎,受损的胎做前胎。
四五万公里了,可 ...

谢谢,不到三万公里,我已经买了新胎了。听您的说法是支持换在前轴了。谢谢我只买了一条新胎再加上备胎换在一个轴上。没受伤的那条就当备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看法:
1.只是蹭破一点皮,没有露出帘线,其实无关紧要。比方一个人手破了一点皮,都没流血的那种。
...

谢谢,新胎已经到了。虽然没有露出帘线但也比较深了。为了求个安心换新胎吧。主要纠结在新胎放在前轴还是后轴上。我车是前驱动。您的意见是放在前轴主动轮上。有的朋友意见是说后胎爆了更可怕会甩尾更难控制车身。但是大部分意见都是放在前轴上。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