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池怎么解决?

楼主(2017-02-21):
如题所示,直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有两个,甲电一般有1.5伏 9伏,这个可以用1号干电池或9伏万用表电池,另一个是乙电即B+,一般有60伏或90伏,那么请问90伏电源如何获得啊?好像几十年前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流行那会,是有专门的乙电电池的,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啊!怎么解决呢?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A:
用镍氢电池并联再串联提高功率输入DC--DC升压模块,将低压转变为高压能满足所需电压。
与时俱进土洋结合不失为一种玩法。

网友B:
9V电池串联,简单粗暴。。。。当然我正在进行逆变电源计划。

网友C:
即使是电池式电子管,甲电也不能用9V方电池。不信查查他的放电电流?

网友D:
90V可以用75个2/3AAA镍氢电池串联起来,体积很小,只有3·5x5·5x15·5cm,不能用锂电,因为无法做到平衡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镍氢电池并联再串联提高功率输入DC--DC升压模块,将低压转变为高压能满足所需电压。
与时俱进土洋结合不 ...

谢谢老兄!但是也有人说DC-DC模块会引入噪声干扰,因为这个模块是开关电路,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电池串联,简单粗暴。。。。当然我正在进行逆变电源计划。

9伏电池怎样串联啊?利用电池扣焊接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电池式电子管,甲电也不能用9V方电池。不信查查他的放电电流?

那应该怎么样提供9伏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V可以用75个2/3AAA镍氢电池串联起来,体积很小,只有3·5x5·5x15·5cm,不能用锂电,因为无法做到平衡 ...

那这个电池组怎样充电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9伏电池怎样串联啊?利用电池扣焊接起来吗?

你要是不限体积就电池盒,网上有卖多节串联电池盒的,我就买了,8节12V一个盒,有五号和七号的,甲电可以选择一号或者二号并联,这样就解决问题了。9V的可以焊也能用电池扣连起来,另外碱性电池能反复充电使用,只要电流别太大,冲个上百次应该玩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不限体积就电池盒,网上有卖多节串联电池盒的,我就买了,8节12V一个盒,有五号和七号的,甲电可以 ...

那么多节电池,充电是个问题啊,还得买很多充电器吗?

网友E:
要是不考虑携带出门,去买一些12V1.2AH的电池串起来,或者去捡电动车的铅蓄电池修复使用。以前的45V或者90V乙电池,里面就是一堆象9V叠层电池里面,那样的方块1.5V干电池,串接起来的,因为直流收音机的工作电流并不大,当然在当时使用成本还是很昂贵的。所以直流收音机在中国,都是单位购买和使用的,例如地质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池组怎样充电啊?

充电很简单,用0.47uf电容限流,后带一个桥堆,因为是小电流不怕过充,差不多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多节电池,充电是个问题啊,还得买很多充电器吗?

碱性电池充电简单,有DC-DC恒压恒流板,十来块钱一个,设计好单节电池充电上限1.7V然后四个12V电池盒并联充电,每节五号电池充电电流50MA,一号电池用另一块DC板带着充电,每节电流可以达到200MA,上限1.7V,冲24小时,拿下来静置两小时就可以用了,DC板子输入端用一个12V直流电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不考虑携带出门,去买一些12V1.2AH的电池串起来,或者去捡电动车的铅蓄电池修复使用。以前的45V或者90V ...

重要的是铅蓄电池比锂电池安全,就是不能低电量情况下大放电,电极要形成氧化层

网友:
现在很方便采用乙电了,采用独轮车锂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镍氢电池并联再串联提高功率输入DC--DC升压模块,将低压转变为高压能满足所需电压。
与时俱进土洋结合不 ...

升压模块根本不能用在收音机电路里,干扰的一点也不能听了

网友:
收藏级的宝贝了-------如果只是为了试听做个稳压电源代替就可以了。如果外出野营就更不用携带这个宝贝了。真想发烧的话只能用铅酸蓄电池串联使用了。

网友:
用48V的电动自行车电池效果不错

网友:
9伏方块充电池做好相应盒子,正好可以装入原配的大方块乙电盒子内

网友G:
记得能排下6节,54伏绝对会响了

网友:
对体积没有要求的话,9V积层电池串联;对体积有要求的话,CR2032电池串联。我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记得能排下6节,54伏绝对会响了

您的意思是90伏乙电用到54伏就可以工作了吗?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多帮助,我想把10节9v的6f22方块电池串联就得到90伏了,这样就得到乙电,至于9v甲电就用一节就可以了。只是不知道费不费电?看了一下9v电池有两种,一种是镍氢电池,容量一般350mAH就是大容量了,另一种是锂电池,容量比较大了,但是有人说锂电池跟话筒的兼容性不太好,刚充电不能开机,不知道用在收音机上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90伏乙电用到54伏就可以工作了吗?

绝对可以发声,音量低一点是肯定的,这一类老直流机子也就是怀旧感受玩玩,总不会用于日常用机吧,所以能发声就会产生兴奋感了,还不满足吗??

网友:
18650锂充电电池,额定电压3.7V,价格便宜,体积不大。买15--20节串联做乙电,经久耐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多帮助,我想把10节9v的6f22方块电池串联就得到90伏了,这样就得到乙电,至于9v甲电就用一节就 ...

你为什么非得用9V甲电池?除非你手头有成品机,否则这么干性价比并不高,电路复杂不说,效果也不一定好,另外就是国产电子管系列乙电只有60V,难道你手里有进口成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压模块根本不能用在收音机电路里,干扰的一点也不能听了

曾用手机5v充电器直接给收音机供电未见异常,中波调频都正常收音。坛里有坛友用开关电源给胆机供电也正常使用,很多时只有实践了才会有新的体会。
而高品质的升压模块比充电器更胜一筹,紋波很低不超过50mv。

网友:
很多电源、充电器都是12V的功率达到1-1.5W,拆了变压器重绕一下,绕个40伏就差不多了,这个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非得用9V甲电池?除非你手头有成品机,否则这么干性价比并不高,电路复杂不说,效果也不一定好, ...

电路实战经验太少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H:
不带出门的为什么不考虑用稳压电源?电池的成本那么高!

网友I:
引用 楼主:
9伏电池怎样串联啊?利用电池扣焊接起来吗?

看看我的甲电、乙电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我的甲电、乙电是如何解决的。

看到了,很受启发,谢谢!您的收音机做的真好,机箱做的也好,我一直对木工活望而却步,不敢动手,以后尝试一下

网友:
甲电用普通大号镍氢电池,充满电有1.4伏,乙电用9伏方块电池,体积也不大,充电有专用的智能充(淘宝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带出门的为什么不考虑用稳压电源?电池的成本那么高!

我试过,用电池与用稳压电源相比,本底噪音低3--4个S。比较的机器有FT-817 、Q10B、R71E,稳压电源是线性稳压电源。

楼主:
给大家看一个收音机

网友:
带高放的机器,内部保存的很好。

网友J:
看看我给直流机配的甲,已电池组。甲电由10AH磷酸铁锂经过稳压输出2V,或1.5V。
已电由全新1500MAH手机电池24个分两组串联成90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看我给直流机配的甲,已电池组。甲电由10AH磷酸铁锂经过稳压输出2V,或1.5V。
已电由全新1500MAH手机电池 ...

那么多手机电池怎么充电啊?

网友:
我有台60V输出的稳压电源,两组45V手机电池负极共联后接稳压电源的负极,两个正极分别串入两个一样大小的限流电阻后接稳压电源的正极。用的是两只75欧10W限流电阻,7-8小时可充满。由于手机电池自带保护电路,其中充电串联回路中任意一个电池充满后那个回路就切断了,等两个回路都无充电电流,即可。
优点是电池价格便宜,容量大,我买的电池才2元一个。
缺点是一批电池要新的同一型号同厂家的。这样整个电池组的容量可达单体标称值的70-80%。

网友K:
能不能  9V升压 60V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  9V升压 60V

想法很好,你试用过就知道,干扰无法克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法很好,你试用过就知道,干扰无法克服。

仔细收拾收拾,没什么不能克服的,坛友的折腾结果: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604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