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用光耦隔离输入,直接用市电整流供电这种方案怎么样?

楼主(2017-02-21):
也许有人认为光耦的线性是个问题,但应该不比输入变压器差吧,何况还有不少精密光耦。
环路负反馈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光耦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晚我已完成光耦测试,效果满意。
使用p521,
注意点:发光侧驱动电流很关键,我使用约3ma,大了小了均 ...

发光侧得有个直流偏置吧?要不然音频信号的负半周怎么办?
你是说3mA的直流偏置么?那你的音源是用的什么?输出侧是通过耦合电容接到电子管栅极么?
另外,负反馈怎么接也是个问题,也用光耦么?

网友:
光耦太复杂,分槽绕输入输出变压器初次级隔离高压多简单,以前有这种功放

补充内容 (2017-2-22 16:30):
高淳放大器

网友:
不太好实现,比较麻烦。
线性问题先放一边不说,您要先配置好“环境”让光耦工作起来再说。
光耦内的发光管需要一个偏置电压使其“开启”才行,然后还需要毫安级别的电流变化才能正常传递信号。需要在信号输入端增加一个隔离辅助电源和具有一定功率输出的推动放大器。您这设想初衷是想省掉电源,实际情况是电源不但不能省,还要增加一级推动,比用输入变压器更麻烦了。
以上都做到了,才轮到讨论光耦的线性问题。

网友:
我这几天,也在学习光耦。
光耦有4类,选用线性光耦。还在学习中……
昨晚,在元件盒子里找到两个P521,没来得及查资料,试了下,音频好,底噪大!在继续研究中!!
如果谁有经验,上来指导一下。

网友:
不说线性,功率如何?

网友A:
没来得及查资料,仅加电实验,发光管部分电流1.5ma。

发光管直接叠加音频,转换后的音频信号很大。
原计划放大音频再加到光耦发光侧,发现不用预放大即可。

音质没问题,很好。

但重大问题是:底噪大,不是50HZ,,,,在思考中!

网友:
1.线性光耦的线性还是不错的,至少比某些天价电容好
2.楼主用光耦,用市电整流。思路很好,但使用光耦复杂,不如直接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来得及查资料,仅加电实验,发光管部分电流1.5ma。

发光管直接叠加音频,转换后的音频信号很大。

你的音频是什么的输出?要叠加一个直流偏置吧,这个怎么做的?

楼主:
看这个人的线路,他用9014加了一个预放大,不过这样一来就加入晶体管了。考虑现在的音源输出电平,不加预放大应该也可行。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604-2-1.html

网友:
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光纤通信从广义上说不也是光耦合吗?只不过是数字信号而已。对模拟信号同样可以。至于线性度问题,光耦本身就是LED加三极管,中间没有电气连接起到隔离作用,在小信号范围内,三极管的线性跟普通三极管可以做到一样,只不过电流增益小于1罢了。另外成本上不划算了,部分开关电源中也有用光耦作为负载端取样负反馈达到PWM控制的,为的是跟电网隔离。

网友A:
今晚我已完成光耦测试,效果满意。
使用p521,
注意点:发光侧驱动电流很关键,我使用约3ma,大了小了均失真(削波)。
电路形式:音频直经电容直接注入发光管,光敏电阻测串了150k电阻,接270v供电。这样说等于给了电路,我也没画电路,随手做的,主要测试是否加放大?结论:不用。

网友:
直接用市电整流的做法,以前的电子管收音机有用但比较小,这在当前物资缺的年代可以理解。

直接用市电整流开关电源(没有使用光耦隔离取样)的电视机,通常称之为热底板,这种电视机的整板电路板都是带电的,一般也没有音视频接口中,因为不安全,耳机接口也是带电,在使用时一不小必就要触电,在不长的时间之后这种设计就不再使用了。

从用电安全角度来说,这种设计不应使用,变压器的钱不能省!再说灯丝供电也要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晚我已完成光耦测试,效果满意。
使用p521,
注意点:发光侧驱动电流很关键,我使用约3ma,大了小了均 ...

发光侧得有个直流偏置吧?要不然音频信号的负半周怎么办?
你是说3mA的直流偏置么?那你的音源是用的什么?输出侧是通过耦合电容接到电子管栅极么?
另外,从喇叭端的负反馈怎么接也是个问题,再用光耦行么?
奇怪,昨天我就回复了,今天一看回复又消失了,怎么回事?

网友:
当年刚开始玩胆时做过一台前胆后石,胆高压部分就是为省变压器直接市电整流稳压,灯丝从后级变压器接出。输入也照常输入。音效方面正常,但机壳麻手的。

后来加了只十几W的隔离变压器给前级高压,其它的不变,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