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液晶电视的问题

楼主(2017-02-22):
坛里各位维修师傅,我有一台液晶电视,现在出现一个故障,就是无论在AV或PC模式下观看几分钟就会跳回到TV状态,并且不断的节目+换台,请问这个故障是否好修,如果费用高就不打算修了,老电视直接换新算了。

网友:
按键漏电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先把按键全部更换了再看

网友A:
节目+换台健漏电。把这个按建拆掉,

网友:
遥控器或者是电视按键漏电了【坏了】

网友B:
业余条件下,如果没有维修基础知识和经验,不如直接放弃——劳而无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目+换台健漏电。把这个按建拆掉,

你好,我想把它连接的排线断开行不行?麻烦您给看看是哪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目+换台健漏电。把这个按建拆掉,

上图的照片不知道怎么回事,重发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余条件下,如果没有维修基础知识和经验,不如直接放弃——劳而无功。

这个我也明白,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谢谢!

网友:
开机后把这个插件拔掉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的照片不知道怎么回事,重发一张。

确认故障是不是按键引起的故障——开机后拔出按键板连接主板的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明白,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谢谢!

如果仅仅是 ‘练手艺’ 找乐,各位会员提出的维修方案值得参考。更换存储器数据也许是一种维修方案。

网友:
简单直接的办法是换套驱动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的照片不知道怎么回事,重发一张。

开机后把按键小板的插件拔掉试一试。

网友C:
    上面都说那么清楚了还不明白就找专业维修的修吧,人有所长,必要逼迫自己干自己一窍不通的事情。不要光想着挣别人钱,也要别人挣你点钱社会才能运转。
   另外注意提示:高压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都说那么清楚了还不明白就找专业维修的修吧,人有所长,必要逼迫自己干自己一窍不通的事情。不要光 ...

谢谢,已经决定不折腾了,也不修了。技师换零件,徒工换主板,咱是外行,直接换彩电!也再次谢谢跟帖回复的各位师傅们!

网友:
初步考虑是接收模块出现的问题,尝试清理灰尘,试试看呢

网友:
把按键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