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有没有办法给文件安个动态密码?

楼主(2017-02-22):
有时需要给文件加密,但是最好是自动产生的动态密码,每次得密码都不一样的。哪位高手支个招,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没有,一般只有像银行或者大的网游等这种大公司才用的起这种动态口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一般只有像银行或者大的网游等这种大公司才用的起这种动态口令

我想用软件可以做得到。

网友:
需要加密的文件在bitlocker驱动器里访问就是了

网友:
需要基于某种算法的软硬件就如同,银行的网银的动卡态密码器。

网友B:
还是劝你不要这样做;首先,这个加密程序就比较复杂(如果太简单了,就更加容易被人破解),其实,自己设置的密码只要不外泄,一般是无法破解的,那些影视里破解密码的桥段都是假的;不然,为什么fbi还要求助苹果公司来破解一个小小的手机加密呢?举例来说,如果你给你的word文件加上一个数字和字母混编的多位密码,要想破解它,没有个几年,根本就无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劝你不要这样做;首先,这个加密程序就比较复杂(如果太简单了,就更加容易被人破解),其实,自己设置 ...

这位朋友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不知道给文件的加密,也知道破解最有效的就是暴力(穷举)法,其次是字典法。我给文件加密是一定的算法,秘钥总共20位,暴力法破解是一辈子都完不成的,除非几千上万台超级计算机并行处理。我说的是动态的,就像银行的那样,1分钟密码改变一次的。这必须将一个程序嵌入到需要加密的文件才行,而文件休眠(存储状态)中,该程序不运行(一般也运行不了),一旦被激活(需要该文件打开),程序就开始运行,进行加密运算,而且可以将文件传送到远程的终端使用,密码当然是依然随着激活而改变的。这当中还必须防止木马程序的侵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劝你不要这样做;首先,这个加密程序就比较复杂(如果太简单了,就更加容易被人破解),其实,自己设置 ...

电影里情节我不去研究。
二战期间,英国的破译专家们的确将纳粹德国的密码破译过,对二战的诺曼底登陆取胜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对消灭德国的潜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网友C:
你这种独特需求没有现成的,必须自己开发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独特需求没有现成的,必须自己开发才可以

目前我还只是产生这个思路,肯定是需要自己开发。我想,弄一个“宏”也许就能解决。需要打开文件的时候先运行“宏”。

网友D:
宏里有个随机数发生器,名字叫什么忘了。用随机数发生器每次都可以产生一个伪随机数,您再自己做一下变换就能作为密码使用了。

更正一下,是个函数,不是宏。

网友E:
关键是,你如何知道那个随机改变的密码。需要有个同步的设备,象银行的密码器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宏里有个随机数发生器,名字叫什么忘了。用随机数发生器每次都可以产生一个伪随机数,您再自己做一下变换就 ...

是的。在加上个同步因子,最后是一定的算法。我常用各种算法产生密码,既不容易被破解,也不需要记住密钥,因为密钥就是算法,我自己记住就够了,而且算法可以变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你如何知道那个随机改变的密码。需要有个同步的设备,象银行的密码器那样的。

不一定要有同步设备,这个要依靠数学工具。二战中德军的密码机产生的密码就没有同步设备,而接收方就只要知道算法就够了。随机数可以应用数学上的某些函数做到两地一致,靠的也是算法。

网友F:
不用那么复杂吧,用解压缩软件加密压缩就好了,现在压缩文件也不是很好破解的这点可以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那么复杂吧,用解压缩软件加密压缩就好了,现在压缩文件也不是很好破解的这点可以放心。

我是有另外的用途,不是一般的文件加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影里情节我不去研究。
二战期间,英国的破译专家们的确将纳粹德国的密码破译过,对二战的诺曼底登陆取 ...

他破解的那个叫做密码系统,是个密码体系,而你个人设置的密码只是一组单独的无序的密码,没有任何可参照点,所以,只能靠最笨的办法或运气来解决,所以,这完全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