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选择

楼主(2017-02-22):
最近想入手一台示波器,不想买二手的,打算买全新的,主要用于功放和收音机以及对讲机的调试,不知道买模拟的好还是数字的好,价格预算在2000元左右,请坛里的师傅们给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
对讲机频段是140M或者440M的,市面上常见的能到500M的示波器价格不菲啊。不知道你所说的对讲机调试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对讲机发射测试的话,我感觉淘宝买个三十多的电视棒也能实现,不但能接受对讲机信号,还能看瀑布图。
现在全新示波器除了国产的个别型号以外,基本上已经没有全新的模拟示波器了。这个价格能买个国产的比较不错的数字示波器了。

楼主:
谢谢回复,打算买优利德的数字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打算买优利德的数字示波器了。

感觉优利德的示波器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
肯定是数字示波器好用

网友:
楼主不妨去看看这个!复制这条信息,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Micsig麦科信 TO1000系列平板数字示波器四通道100M带宽】¥v2NFQ6cEz9¥http://c.b4wt.com/h.dHlSkr?cv=v2NFQ6cEz9&sm=f816c5平板触摸的!38里评价还可以去搜!1072

网友:
建议买鼎阳的或普源的,感觉优利德示波器不行

网友:
二手泰克的,或者力科

网友:
根据维修的对象来决定,偏向数字的

网友:
坛子里淘一台泰克的TDS210,500元搞定

网友:
虽然载波频率是400多,但通常示波器不是看这个的吧,,好像几十兆的示波器都能用,,
我想买一个用来检修车门遥控器,,频率也是433,,,应该买哪一种呢,便宜实惠的二手也行,,
谁懂的,卖给我一台

网友(2017-04-13):
模拟示波器现在用的人少了,体积也相对大些,使用起来也没有数字示波器方便

网友:
2000多元买全新的,国产的普源就行

网友:
搞对讲机频谱分析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