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说装胆机应当主意的几点建意 第4

楼主(2017-02-22):
装胆机电源的内阻要小    特别是推挽机更得主意这一点了   用的电源虑波电容量要大一点    虑波电感就不要用了   成本要比电容高得多。说说低放级;这一级接成共阴极放大电路    这级放大电路用6N2电子管半只    阴极电阻两只    阳极电阻一只   栅极电阻一只    交连电容一只    旁路电解电容一只   该级共用半只6N2电子管四电阻两只电容   一只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家都懂, 我意思是说能否将电路上每一个元件的变化对电路的特性影响分析一下或者 回答下列问题 给 ...

你问的问题好相似老子的裹脚布    又糗又长   不想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这些,第二个图6p1的工作点都是错的,20V的栅负压能能正常工作才见鬼了。

当然可以了   推挽乙类放大   工作电流3之5mA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他客气点让你自己去查书呢,想不到直接不客气了! 哈哈哈...有意思..

  论知识功底和装B之间的系统衔接性与同步的重要性!

网友:
国产管有6P1这个型号的,没见过6P1P的,也许是我孤陋寡闻。

网友D:
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标点符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    还有一幅图呢和这幅咯有不同   那个图拉尾试倒相电路

楼主能否简单说一下 您这两个电路中倒相电路的原理  和各自的电气特性有什么区别和特点么???

网友E:
感慨当今科技越来越进步,人心越来越浮躁,认真读书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少。。。。。。

网友F:
楼主请说明一下6P1P,是那国产的,查不到第二图中的6P1P资料。

网友G:
终于看到电路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终于看到电路图了。

谢谢您的关注    还有一幅图呢和这幅咯有不同   那个图拉尾试倒相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简单说一下 您这两个电路中倒相电路的原理  和各自的电气特性有什么区别和特点么???

强烈支持无烟版主的提议!
希望LZ多讲点电路原理和特点,至于本级所用原件名称、数量,胆友们自己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说明一下6P1P,是那国产的,查不到第二图中的6P1P资料。

中国产的;所于束射四极管之咧   灯丝电压6.3伏电流0.5安    阳极电压250伏电流44豪安   第2栅极电压约250伏   第1栅极电压17--21伏   管脚接线如下   灯丝4-5脚   第1栅极7脚   第2栅极2脚   阴极3-8脚   阳极1-6脚   如不祥  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标点符号!

我是说说见意   你说话的时候都是一句一个句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慨当今科技越来越进步,人心越来越浮躁,认真读书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少。。。。。。

是啊   是啊   好好学习天天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烈支持无烟版主的提议!
希望LZ多讲点电路原理和特点,至于本级所用原件名称、数量,胆友们自己数就行 ...

说一句倒相电路的事    第一个图是负载切割式倒相电路    此电路是将输出的负载阻抗一分为二    阳极和阴极各占正-负半周信号   分成两路输出。第二个图它是拖尾试倒相电路    此电路的负半周信号是从地端拾取过来的   拾取信号的点就相一个尾巴在地上拖着   就说它是拖尾试倒相电路。还有一种倒相电路    它的倒相效果较好  叫自动平衡式倒相电路少微有点复杂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说说见意   你说话的时候都是一句一个句号吗?

没有标点的文字看着很累,改一改费不了多少时间:
装胆机电源的内阻要小,特别是推挽机更得主意(注意)这一点了。用的电源虑波(滤波)电容量要大一点,虑波(滤波)电感就不要用了,成本要比电容高得多。说说低放级,这一级接成共阴极放大电路,这级放大电路用6N2电子管半只、阴极电阻两只、阳极电阻一只、栅极电阻一只、交连(耦合)电容一只、旁路电解电容一只,该级共用半只6N2电子管、四电阻、两只电容和一只音量电位器。

再改改:
胆机电源内阻要求尽量小,特别是推挽机更要注意这一点。滤波电容容量要大一点,滤波电感成本比电容高,建议不用。
低放级接成共阴极放大形式,由半只6N2、两只阴极电阻、一只阳极电阻、一只栅极电阻、一只耦合电容和一只旁路电解电容组成,该级共用半只6N2、四个电阻、两只电容和一只音量电位器。

清晰表述是交流的基础,没有标点的文字容易误解,阅读起来也不顺畅。出于对可能的读者的尊重考虑,也需注意标点符号。这个论坛“老家伙”不少,一些“不良”的网络书写习惯在这里不太合适。
个人建议,胡乱说说,别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标点的文字看着很累,改一改费不了多少时间:
装胆机电源的内阻要小,特别是推挽机更得主意(注意 ...

谢谢您的良言告知;以后主意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