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与电流互感器最大距离能有多少

楼主(2017-02-22):
电流表与电流互感器最大距离能支持到300米吗,比如电线为2.5平方!!互感器是400:5 的 即变比是80!!

网友:
最主要的还是看用什么线了,

网友:
知道CT二次最大允许负载阻抗这一说吗?

网友:
呵呵        如果用超导线材绕地球几圈都没问题吧!

网友:
可以做个试验,先计算出导线的电阻值,然后在电流表接线上串接等值电阻,看看电流表的实际显示值如何,粗略估计显示的电流值应该小于实际值一个百分比!

网友:
限制因素是互感器二次阻抗,这个阻抗对应的功率(VA)就是这个互感器的容量。铭牌上应该有。就400/5而言,就是P=5*5*Z=25Z.如果它的容量示20VA
那么容许的阻抗是Z=20/25=0.8欧姆。这个应该是2根线的电阻值的上限了。超过互感器精度就没保证了。所以能允许多长距离是由互感器容量决定的。

网友:
做电流监视表没事吧。最多电流显示偏小些

楼主:
P=5*5*Z
这个式子中一个5是电流, 那另一个5呢?是次级开路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5*5*Z
这个式子中一个5是电流, 那另一个5呢?是次级开路电压?

初中物理没学好!
对于固定阻抗的负载而言,功率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网友:
安装近点好啊,远了精度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中物理没学好!
对于固定阻抗的负载而言,功率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p=I*I*R  那两个5都是电流。所以你只需看清他是多少伏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I*R  那两个5都是电流。所以你只需看清他是多少伏安就行了。

介个甭和我说,和楼主说就苦以啦!

网友:
如果不关心相移,可以的。

网友:
用变送器解决吧。十来米还差不多。

网友:
这要看你的电流互感器是多大电流和多高电压的。在超高压变电站里,TA与二次仪表的距离有150多米的,两根导线来回就300米。容量越大的变电站的测量精度要求越高的,因为不光是计量,还涉及到保护装置,可以达到0.02级。楼主的如果精度要求不需要这么高,是可以的。导线的截面积最少是4平方毫米的,变电站都要求这么粗。
需要记住的是,TA的负荷特性是阻抗越大负荷越大,所以要求尽量简短导线。

网友:
一般电流互感器都标注了二次电阻,400V等级5A输出一般是0.4或0.2欧姆,如果用导线截面2.5平方,那么在保证精度下传输距离不远,大约也就是几十米。具体数据忘记了。可以算出来。300米是绝对不可以的,这样会造成读数偏小,而且互感器过热。
高压10KV等等一般二次阻抗允许较高,有0.8-1.2欧姆。
如果确实需要远距离监测电流,有这样几个办法:
  1,选择 ##/1变比,即二次电流为1安培的互感器,配套1安的电流表,可以保证传送300米以上。
  2,采用电流变送器,把5A的电流变为4-20ma,可以保证精度远距离传送。但是投资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I*R  那两个5都是电流。所以你只需看清他是多少伏安就行了。

电流互感器, 在一外接电阻小于某个值,范围以内,可以看做恒流源 ,是这样理解吧!!

楼主:
感谢各位专家的   传道受业解惑, 感觉大家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工作经验!! 长知识啊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教课书上说,CT次级开路,会导致CT本身烧毁,并有高电压输出,大家在工作实际中遇到过烧毁这种情况吗?具体CT次级开路电压有多高?

CT 次级开路烧毁的原理是什么 ?换句话说,开路为何反而更发热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教课书上说,CT次级开路,会导致CT本身烧毁,并有高电压输出,大家在工作实际中遇到过 ...

电流互感器开路电压可以说要多高就多高,直到打火放电有通道出现才行。说是不常见却也不少见。铁芯发热的原因是应为磁通密度太高了!正常的互感器铁心内的磁通很低---近似于零,原因是次级流过的电流对铁心是退磁,这样就平衡了铁心内的磁通,次级开路铁芯被原边电流激励到饱和区去了。道理很简单,理解却不是很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教课书上说,CT次级开路,会导致CT本身烧毁,并有高电压输出,大家在工作实际中遇到过 ...

    电流互感器开路后,全部一次电流都作为铁心的励磁电流,没有二次的电流抵消,导致铁心极度饱和,在二次线圈感应出的电压波形是含有大量三次谐波的尖顶波,其峰值极高。
    上述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比较少见,因为规程严格规定,没有人敢随意开路,新设备投运,这也是重点检查的项目之一。但本人做过实验,互感器二次回路电阻从零逐渐增加,并联在电阻上的电压显示增加,虽然数值不高,这是因为显示的是有效值,而示波器显示的尖顶波峰值是可怕的高度。
    查了一下,2.5平方导线电阻是每100米0.68欧姆,如果考虑接触电阻等等,那么0.4欧姆的电流互感器最多传送距离是25米左右。

网友:
300米的距离可不小了,精度先不说,2.5平方的线您算算成本是多少?

用变送器吧,模拟4-20mA或数字485总线。模拟的已逐渐被淘汰,建议直接上数字变送器。
RS485理论距离1200米,我做过最大距离600米左右,用5类网线布线就行了。

楼主:
再次长知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