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说;焊接漆包线不用电烙铁和焊锡也不用刮漆皮的好方法

楼主(2017-02-22):
在绕输出电牛时    由于分层分段的绕法   对音频宽度有好处这样就得增加好多的焊接头   这样我就发一个不用焊锡的焊接好方法   此方法只能焊接0.25以下的线   粗了就不好用了    我说的方法就是;漆包线的两个头交合在一起    用打火机的火焰偏上方加温   线头离火焰的巨离约0。3之1 豪米处   加温  粗线需要一秒钟的时间   细线在瞬时间内熔化   为防止将线头熔化的更短   将线头从远处往火焰处移动    如果看到线头处熔化成像米粒还者   半个米粒大小的球状体就可以了   该球状体是很脆弱的   最好不要让它受到很大的力   把它用带有粘性的绝缘纸裹好就可以了

网友A:
是个好方法,就是要掌握好火候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   共同学习大家进步

网友B:
很简单明了的方法,那天找一段漆包线烧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明了的方法,那天找一段漆包线烧一下试试。

谢谢您的关注   好用我绕几变压器了

网友C:
是个好方法,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好方法,谢谢分享。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个好方法,就是要掌握好火候

是啊   好办   你看的真真的又不是看不到   只是长度丢点余量就是了

网友D:
在60年代本人就用这个方法来焊接舌簧喇叭的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60年代本人就用这个方法来焊接舌簧喇叭的线圈了

是啊   好的方法就应该让他人知道    你提前说说就会省我的口舌了   你现在说了就是劳劳无功了

网友:
还有可以绕一个次级低电压焊接变压器,次级电压、电流根据要焊接漆包线直径设计,可以做一个小型碰焊机

网友:
额,这个方法我老早以前试过,真的很脆,很脆。

网友:
以前修小水泵时看到电机里面都是铜焊,

网友:
火候等把握有难度,这也是个“技术活”。

网友:
意思是烧个小球,在焊接。我感觉接触面太小了,不可靠

网友:
这方法对于直径小于0.15的油性漆包线有操作性,但对于聚脂高强度线就不太适应。

网友:
以前曾试过,熔点脆弱,不怎么放心

网友:
还有一种漆包线,可以直接浸锡,漆皮可以自己被烫掉的,温度在260度以上,只要把线搅在一起,到时候直接高温浸锡……

网友:
原来自己曾经使用此方法来烧过漆包线上的油漆皮,没有用它来代替电烙铁。
经过火烧的铜线强度会下降,不保险。

网友:
我小时候就用打火机烧过铜线

网友:
哈哈,高温焊接术。

网友:
这个方法我以前试过,电子报上教的。

网友:
粗的能用防风打火机烧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根本就是误导,严重碳化了,到时候哭都来不及了!电点电肯定是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