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六灯电子管收音机中波灵敏度低?

楼主(2017-02-22):
最近几天检修一台云峰牌六灯二波段电子管收音机(等同于红灯711电路)。在修好了开机不亮灯(不通电故障)及输出无声音等故障以后,现在剩下中波灵敏度低,类似于中波低端停振的故障现象。
用信号发生器调试短波段,从8MHz12MHz到15MHZ输入信号,喇叭里输出声音很清晰稳定,但是中波段就效果差劲了,怀疑中波线圈受潮变质,换用新的101A天线线圈故障照旧,剩下中波震荡线圈101S还没换,难道还要再换那几只电容,中波输入部分就差这几个元件了......?

楼主:
上两张维修图片:
(1)清洗的元件

(2)修好的收音机芯试机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振荡幅度及波形状态,有利于对故障的进一步分析。

楼主:
将收音机修好了,检修过程,首先检查波段开关是否“接触不良”,既然有短波,那么故障就在中波接收回路上,检查天线线圈、中波振荡线圈以及相关的交联电容。
还是更换了中波震荡线圈,清洗了两块带有线圈及电容的电路板及双联可变电容器,对收音机进行了统调,能收几个台了,就是中波干扰大一些,收听意义不大,原则上恢复功能吧!

网友:
这区没几个人懂电子管收音机的。

楼主:
是呀,电子管收音机在一般人看来,是过时了!
不过收音机的短波段,收听效果还是可以的,从8MHz到12MHz之间电台密集,日本、朝鲜台都能收到,有的台还是只播放音乐......。

网友A:
修这些古董就是练练脑子,预防老年痴呆。。。
修好了能干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这些古董就是练练脑子,预防老年痴呆。。。
修好了能干啥呢?

实际上这些机器都是放坏了的,潮气侵蚀发霉生锈,打理起来可是真费力气......!对于修起来的机子还真是要勤开机欣赏一下的,不然,还是要放坏了的!
有这个作基础、练练手,玩一下电子管功放机也不错的,因为前些年就修理过电子管机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两张维修图片:
(1)清洗的元件

检查一下那陶瓷半可变电容动片上的镀银膜有没有氧化了,老机很多都氧化掉了造成统调效果欠佳使灵敏度下降,看图片这电容黑色了是氧化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上这些机器都是放坏了的,潮气侵蚀发霉生锈,打理起来可是真费力气......!对于修起来的机子还真是要 ...

退休了玩下古董机可找回童年时代的感觉也是一个好先择。

网友:
那个年代自己动手装过几台。现在尸体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那陶瓷半可变电容动片上的镀银膜有没有氧化了,老机很多都氧化掉了造成统调效果欠佳使灵敏度下 ...

已经换过中波的半可变了,换上去的也是一个旧件。短波哪个没有动它,因为接收短波还算是行吧。凡是修这些老机里面换下几只失效、变质的电容来的!

网友:
手机接电子管收音机声音很小,如何解决,求高人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休了玩下古董机可找回童年时代的感觉也是一个好先择。

这机子是20多年前120多元买的新的,10多年前一个收破烂的出价极低不卖给他。现在是维护性的修复,看到现在买个旧的六灯机电源变压器都要价30元以上。
动手动脑,有益健康吧!

网友C:
打到中波  用手捏住一根铜线 在空气联的振荡点触碰。听听收音有木有变化。。。

网友:
灵敏度低 换 6A2 6K4 试一下 声音小 换6P1  试一下  还低换6N2试一下

6A2/6U1 变频 6K4 中放 6N2 低放 6P1功率放大 6Z4 高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到中波  用手捏住一根铜线 在空气联的振荡点触碰。听听收音有木有变化。。。

今天刚才看到贴子。前些天在调试机器时,用手捏万用表棒试过,收音机后级能输出很大的干扰声......。主要是小区里干扰太大,中波几乎在度盘上覆盖大面积干扰区域。

楼主:
谢谢回帖!打算换变频管试一下,同时打算更换一下9脚管座(因为那个管座是胶木的)一试!

网友:
问一下楼主,我淘一台红灯711一4低放可以,中短波都收不到台,我由后级彺前査到电子管6A2时无干扰声,是一否可以断定变频管坏了?我手头无管子所以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