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体管参数

楼主(2017-02-22):
各位大侠好!在废品点得到一只晶体管,有知道它的参数的吗?晶体管型号是ETF81_050

楼主:
这管子是日本富士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英文看不明白

网友:
15A,450V,120W达林顿管子

楼主:
还有吗?比如饱和压降?饱和基极驱动电流?,,,

楼主:
还有饱和压降,开关频率?,,,

网友:
您要的这些参数在数据表中都有,英文不懂那就学一学,没有学不会的。

网友:
带阻尼二极管的达林顿15A,600V,12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