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德生收音机r9701短波故障

楼主(2017-02-22):
                德生收音机r9701收音机,出现短波所有波段,调谐指示到左边有噪声有电台,越到右边越声音轻,中间以后没声音了。多年没修收音机了,是不是那个场效应管的事情,或者电容漏电?

网友:
如果仅仅是短波故障,一般是开关损坏或者接触不良造成的,请上检测参数,盲目判断无意义。

楼主:
我觉得短波开关不是单独切换的,而所有的短波波段都是一个问题,就出在公共部分了,现在我想信号走向一是场效应管或者选频中周里面的电容,一般情况下,中周内部的电容最容易损坏,时间长了出现爆皮现象,这种情况从过去东芝彩电的中频,到收录机中频选频,还有就是单片式集成电路收音机内部的一个455中周都出现过损坏情况。现在这个收音机我还没打开,从电路上看,有这个东西,我怀疑它的几率比较大。

楼主:
10.7中周后面的陶瓷滤波器坏了。找不到,结果寄到厂家,给换了天线,滤波器,电位器,清洗了波段开关,连邮费15元。修好直接寄来,钱你看了单子付。德生真的负责,修理很便宜,而且修好寄给你,付账不付账你看着办了。好厂家,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