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外差四灯中波收音机

楼主(2017-02-22):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

网友:
电路图画的不错,很美。

网友:
因为有中频放大,因此确切地说是直流超外差式收音机。

网友A:
第二中周E端对地旁路电容200-270p比较妥当。100p嫌太小。1B2屏极负载电阻宜用1M,帘栅降压电阻宜用2.7-3M

网友:
收音机做出来了吗?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中周E端对地旁路电容200-270p比较妥当。100p嫌太小。1B2屏极负载电阻宜用1M,帘栅降压电阻宜用2.7-3M

单个电容就用240P就行,如果是两级滤波结构则可以采用100P电容,总的来说四灯机灵敏度十分有限,至少做成五灯机方可满足要求,耗电也并不增加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个电容就用240P就行,如果是两级滤波结构则可以采用100P电容,总的来说四灯机灵敏度十分有限,至少做成 ...

据说电池胆机音量电位器(检波负载)用1M比470k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电池胆机音量电位器(检波负载)用1M比470k好

这个以前不清楚,《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一书当中提到过两点,一个是高保真的分压式结构,还有一个是采用指数型电位器以满足声音的线性调节,实际上我用的并不是。分压型结构能减少电位器调节对检波级的影响,不过本身要求增益要高,后者则是不大好买到这种电位器,总的来说在一级中放当中还是采用大一些为好,但是国产电子管至少用到二级中放。

楼主:
图片传不上去

楼主:
制作过程发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A:
微调电容离可变电容太远,显然不合适。放长线并不一定能钓到大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电容离可变电容太远,显然不合适。放长线并不一定能钓到大鱼。

微调电容的地方让电解电容占了,电解电容放到微调电容位置会碍到喇叭磁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电容的地方让电解电容占了,电解电容放到微调电容位置会碍到喇叭磁钢

单波段的可以想办法把半可变补偿电容直接焊接在可变电容上,或者放到机壳下部,另外你的可变电容安装方式不对,如果是这样安装的情况应该加上缓冲胶垫,改善机架和可变的谐振频率,或者可变旋转90度安装,让铝片和扬声器纸盆垂直,这样安装是容易造成机震的,另外就是底盘有点小了,中放管位置紧张,如大一点可以考虑把中放管和两个中周安装的紧凑一些,有助于缩短栅极和屏极布线,提高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