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3H6啸叫故障修理求教

楼主(2017-02-22):
近日修理了一台春雷3H6收音机,故障现象为开机小音量时啸叫,随着音量逐步增大,啸叫消失。

通过从检波输出接独立耳机检测,高频部分一切正常,无任何啸叫,所以可以确定啸叫发生在低频放大部分。

以下为整机电路:

春雷3H6

春雷3H6

以下为低频部分的电路:

春雷3H6的低放电路

春雷3H6的低放电路

尝试做了以下处理:
1、拆除C21(实测该电容已失效变为200p),C23,C24,啸叫频率增高,但仍然存在;
2、更换C19,啸叫仍无改善
3、更换C22为100u,啸叫无改善
4、拆除并检查BG4,Iceo = 0.28mA, HFE=50,属正常范围
5、原BG5断了一条腿,已接好并焊接牢固

开机瞬间无啸叫,但若不及时调大音量,就很快发生啸叫,不知各位老师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能帮忙分析下。

网友:
看看C20和C25.特别检查C20。

网友A:
R2O阻值增大所致。

网友:
关注检修结果。

网友B:
用信号源输入正弦波,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三极管集电极波形,找出自激原因,排除故障不难。

网友:
C20是不是失效无法退耦了

网友C:
R13,R14,C22,R20都应该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BG4静态电流是否正常,有多大?再就是断开R20试试。

BG4静态电流正常,断开R20的负反馈啸叫消失,测量该电阻阻值1.4K,与原标称1.5K相差不大,更换成2K电阻后,小音量啸叫的故障基本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O阻值增大所致。

谢谢朋友!R20阻值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3,R14,C22,R20都应该检查一下。

谢谢朋友!R13,R14,C20,C22都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信号源输入正弦波,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三极管集电极波形,找出自激原因,排除故障不难。

谢谢版主!这是最稳妥的方法。

楼主:
谢谢朋友关注!这电路低放部分非常简单,引起自激起初怀疑是元件老化导致,然而实际依次拆下检验后,发现这些老零件还都算正常(除一个2200p的电容变为200p以外)。从实际情况看,最后找到问题是负反馈导致的自激,怀疑可能和变压器老化有关,但变压器实在不好更换,于是将负反馈电阻从1.5K增大到2.2K,自激消除。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关注!这电路低放部分非常简单,引起自激起初怀疑是元件老化导致,然而实际依次拆下检验后,发现 ...

不太明白变压器老化,具体表现在那里。阻值,电感变化?

网友:
低频啸叫,大部分是自激引起,着重检查退耦,反馈等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关注!这电路低放部分非常简单,引起自激起初怀疑是元件老化导致,然而实际依次拆下检验后,发现 ...

估计是晶体管等元器件性能变化引起的电路参数变化,造成啸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明白变压器老化,具体表现在那里。阻值,电感变化?

输出变压器的铁芯锈蚀导致EI矽钢片的一些“I”钢片遗失空缺,一些“E”钢片残缺,理论上应该对电感量有影响,由于不了解原来的参数,所以无法对比,只能推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