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电子镇流器开关管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7-02-22):
今有一电子镇流器开关管损坏,开关管的型号SR68763D,用mje13003带换后第一次启动灯管亮,第二次启动开关管又爆了,请问SR6863d不能用13003带换吗,?

网友A:
问了度娘才知道SR6863d内部有阻尼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所以13003是不能直接代换的,要在13003CE极加1N4007,二极管阴极接C极阳极接E极,另外13003后缀带有D的内部也是含有二极管的。

网友:
在排除 ‘隐患’ 故障的前提下,三极管贝塔值过大或者性能不良,是造成修复失败的原因。

网友:
   4007的频率用在这个地方行不行啊

网友:
                      SR6863D TO-126抗饱和三极管
特点:
    1 降低产品成本,线路板可省掉2只续流二极管。
    2 用此三极管镇流器调试极为简单,产品性能一致性好。
    3 电流大、开关速度快、安全工作区域宽、与同类 产品相比温升低。
应用:电子节能灯、电子镇流器、电子变压器、开关电源等。
注意事项:
   1 使用时不要外接续流保护二极管
   2 基极驱动电流应较强,确保不出现基极驱动不足,但也不能太强,以免超过PNP管的控制范围。

网友:
没查到该管的参数,如果是普通双极性晶体管,在电子镇流器中,即使没有内附或者外附阻尼二极管,电路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烧管必另有原因。

楼主:
原图如下:

网友:
这种垃圾电器修它作甚?费脑筋都犯不上,如果待着没事想练手找点高档的电器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了度娘才知道SR6863d内部有阻尼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所以13003是不能直接代换的,要在13003CE极加1N400 ...

外加1N4007加电瞬间爆管,把基极10欧电阻增大位20也是瞬间爆管,磁环 线圈匝数为3:2:3 能否改为3;3;3

网友:
刚刚特意翻找了两个,发现确实有1N4007并联,另一个没有但电路相差甚远,建议没有搞清电路还是不要盲目修了。

晕图片今天上传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加1N4007加电瞬间爆管,把基极10欧电阻增大位20也是瞬间爆管,磁环 线圈匝数为3:2:3 能否改为3;3;3

不知爆管时灯管接上了吗?如果接上了看看220V整流管下面的两只绿色电容和谐振电容是否有短路。如果没接灯管就爆的话可能是你的13003质量差耐压不够。

网友:
我曾修过爆管的节能台灯,原来板上用的是13003,换新的13003,通电一会即又爆管,之后换新的13005,用到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
13005能用,还是功率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加1N4007加电瞬间爆管,把基极10欧电阻增大位20也是瞬间爆管,磁环 线圈匝数为3:2:3 能否改为3;3;3

耐压一样吗?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
电子镇流器中的两只三极管是要求配对的,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晶体管图示仪扫描一下,选用特性曲线较好的一对。还有一点就是有的电子镇流器使用的并不是三极管,而是场效应管,注意不要搞错了。

楼主:
昨天试着把磁环线圈变为3:3:3 串上100w灯泡,多次启动正常,手摸管温也不高,试着去掉串联灯泡,也正常启动,工作一会关掉摸管温也不高,再开机开关管基极的两个起火爆掉,开关管也爆掉,真的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