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远灯,保险丝发热,融化怎么办?

楼主(2017-02-22):
我的车,大灯远灯是55瓦一个的,是远近灯一体的哪种,由于近灯光,太近无法调,螺丝被挤在,狭窄的空间里,所以经常使用远光灯,造成功率过大,保险丝发热严重,来一段时间就会融化保险丝上的塑料,但保险本身是好的,并没有烧断,所以很头疼,想问下有没人遇到我这种情况,如果出来比较好?我这并非电路问题,电路没有短路,灯都是正常亮,还有车灯也是原厂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可能是保险丝的保险座接触不好!!!要处理下!

网友:
支持二楼一进去,应该是保险丝的保险座接触不好。正常设计不会因为开大灯时间长融化塑料。

网友:
改大灯线, 是唯一出路

网友:
应该是保险丝接触不好吧 我的车远光也这样后来把保险座拆了弄了一下现在没事了  你也拆开看看

网友:
dw40喷一下 多插拔几次就好了

网友:
保险丝座接触片氧化了吧,接触不好发热,改大灯线路是最好的办法,有成品的增光线卖,改完比原来更安全

网友:
加装一组大灯增光器就好 这样的话保险处的负载就小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参考意见,我会拆开看看的

网友:
8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装大灯线路,俗称增亮线,是为了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加装比原车功率更大的灯
2.保护某些车型昂贵的大灯 ...

还能解决大灯线路老化,节点接触电阻大的问题。

网友:
接触电阻增大,发热量也增大

网友:
最好试下电流,如果电流过大听版主的换线吧

网友:
还是换线吧。保险座不好拆

网友:
保险座发热氧化了,阻值太大发热 恶性循环

网友:
X宝上有卖增光器的 你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
如果周围空间许可,可在原保险座的旁边并联一个新的保险座,把电流分成两路,并联后电阻减小,总体发热量会降低不少,单个保险的发热量会更低。
别忘了,保险片也要换装比原来容量小的。

网友:
保险丝换成大的(15安的)。

网友:
学习了,换个电流大的保险是否能行,额定电流小发热也厉害

网友:
根据您的描述,大灯灯泡型号应该是H4的,灯泡尾后应该有三个引脚。
这种灯泡的功率是55/60W的,55W是近光功率,60W才是远光功率。
也就是说,远光灯的功率比您想象的还要略大一点。

网友(2017-04-20):
可以换大一点点的保险!或者改线

楼主:
谢谢,回复,正在找办法

网友:
应该是线路接触不好引起的

楼主:
嗯,保险丝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