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于市场的静电式高音原理图解。

楼主(2017-02-22):
江湖一点诀,说穿了也并不神秘,只是看你创意有多少。自制都可以,音质看制作和材料的精度了。原理如图,上面的英文请自行翻译。

楼主:
顺带说一下,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是制作起来工艺最为简单的,在市面流通的高价扬声器。如想知道工厂制作流程,可观看   探索频道 造物小百科(how it is made ) 第十八季,第十二集。

网友:
静电喇叭原理是最简单了,但是在当时个人几乎没法DIY的。现在不一样,各行各业新材料太多,现在有现成的带导电层的薄膜,钢网也遍地都是

楼主:
导电薄膜应该较为常见吧,长期在乡下不甚了解,况且金属膜电阻是不是也是导电膜做的呢?

另外到现在我才发现,歪果仁近年来最流行的玩法是拆掉喇叭的边和振膜,然后用金属螺栓之类做个固定架子的连接音圈最前面用个垫片,然后放在各种大的比较容易震动的面上进行发声,其实也相对逼真,不会说听不出。 更进阶一点的还低音的磁钢后面粘个高音单元,做好分频,变成一种同轴,因为凡是桌面,墙面都可以利用,震动的表面始终对着前面,所以也并不存在异向的问题。

网友:
复杂地方那个视频没给你放出来,导电的薄膜厚度,镀层不满意咋整,崩多紧合适等都是问题。发声ok然后再测试个频响,保不准比你受骗的那些动圈还烂。

楼主:
少年,研发那边归研发,导电薄膜厚度都是订制的,喇叭厂不会生产塑料。崩多紧都是机器在操作,研发和技术都设置好了。

网友:
金属膜碳膜电阻都是导电膜做的,不过控制好精度一致性可比做几个功放什么的难得多。倒退几十年,还真难处理好这个看似简单的导电膜问题。

网友A:
我收到过一对静电高音,音质确实不同凡响,有别于一般的扬声器,它没有指向性,在房间任意角落听都是一样的声音......

楼主:
技术和观念都要与时俱进的,特别科学的东西更加是不应该拘泥于这种问题。

大家快去楼上家里做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少年,研发那边归研发,导电薄膜厚度都是订制的,喇叭厂不会生产塑料。崩多紧都是机器在操作,研发和技术都 ...

diy的还去买个什么机器,这就不在讨论范围了,有那机器和定制条件干啥不行。cpu还是激光雕刻的呢,人站在旁边瞪眼就行。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的还去买个什么机器,这就不在讨论范围了,有那机器和定制条件干啥不行。cpu还是激光雕刻的呢,人站 ...

如果是这DIY的问题的话,其实是这样的,DIY本身并不要求做到尽善尽美,无论你找哪个DIYer的制作的,都没有个人为了非营利性目的去DIY个监听级别的动圈喇叭出来玩。       PS   我当时看视频有一个DIYer做了几个静电高音摆家里玩。       另外,其实还真有人DIY了CPU,但是不是常人想的那种,是用晶体管拼起来的。巨大无比的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DIY的问题的话,其实是这样的,DIY本身并不要求做到尽善尽美,无论你找哪个DIYer的制作的,都 ...

如果你说的做来玩不是做响就算的,那此人很高端了,叫他给你看看测试结果咯,玩得那么高端的一般都会测过了。就算是作响而已,那动手能力也很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收到过一对静电高音,音质确实不同凡响,有别于一般的扬声器,它没有指向性,在房间任意角落听都是一样的 ...

你这不是高音了,是整个中高音都是静电了。单纯的高音比这种效果差很多。

网友:
静电耳机相当昂贵,不用说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高音了,是整个中高音都是静电了。单纯的高音比这种效果差很多。

应该是吧,大屏风高音后面还有一个炮,整个音箱大而重,比人高,这个东西一般人待弄不好,太娇气,怕潮湿怕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