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电压24V的LED液晶电视用12V的电源会怎么样?

楼主(2017-02-22):
这台液 电视外壳 型号 参数 那里 写的是 --工 作电 压24 V ,但发现电源是12V输 出的,现在电视 离 近了看背 光有一 点闪 ,不稳定,  请教 专 业 的这么个用法电视会不会容易坏, 还有这种 烁对眼 睛是不是有坏处,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找个笔记本的电源,19v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笔记本的电源,19v应该差不多

想知道后面写着工作电压 24v是不是原配就应该是24V的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够应该不能驱动,就像灯泡一样,很暗

谢谢解答,我找到了以前另一个老电源,同样也是12V的,接上去,背光很稳定了,而且之前那个接其他设备有的还有满屏雪花点,自从换了另一个电源以后,没雪花点了,所以看来是最开始这个电源质量不过关

网友:
24伏可以用12伏?

楼主:
我也奇怪,电视背面标签里写着型号和功率以及工作电压24V,然后家里两个12V的都能点亮,就是背光不是很稳定

网友C(2017-03-26):
闪是因为你那电源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是因为你那电源功率不够!

你好,请教一下,这台电视机白屏了,这电视机背面标签写的是工作电压24V,淘宝搜了这电视型号的电源,是24V 2.5A,然后之前这电视一直用的是12V的后配的电源,能用,但背光有点闪,细看还有几处有波纹,以为是电源不匹配,刚去买了个索尼24V 2.2a的电源,用万用表测试了有25.3V左右,接电视,电视喇叭响几下,没画面,再接一次,发现接口好像不太紧密,扭动几下,还是喇叭响几下,按开机键,屏幕几条大白条,于是换回自己原先的12V电源,电视白屏了,还有救吗

网友C:
白屏不好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屏不好玩了

网上搜了下白屏的故障检修,最好的结果是保险管坏导致,现在电视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正常,就是白屏了

网友:
12V估计也能用 但电流要加倍

网友D:
如果用于车载设备,一般都是宽电压输入,内部带开关电源组件可适应6--24伏电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于车载设备,一般都是宽电压输入,内部带开关电源组件可适应6--24伏电压输入。

很可惜,我这个是液晶电视的,不是车载显示器

网友E:
标称24V输入,12V就能驱动,应该不大可能,保险起见,建议楼主用可调电源给电视供电,缓慢调高电压,看电视正常显示为止,然后按可调电源的电压配电视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称24V输入,12V就能驱动,应该不大可能,保险起见,建议楼主用可调电源给电视供电,缓慢调高电压,看电视 ...

已经晚了,被我手贱直接接了个24V的,白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