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利德ut61e的问题

楼主(2017-02-22):
有块优利德ut61e万用表,测量220V交流电压,档位在交流电压档,表笔一个插在com,另一个插在mA孔(刚测过直流小电流,忘记更换),短路,内部1A保险烧断,更换保险后,其它测试正常,插在mA孔测试电流无反应。哪里损坏?求教高手!谢谢

网友:
    优利德就这个德行。找一份电路图仔细查查吧。估计得找售后。

网友:
双向保护二极管烧了

楼主:
什么型号?能买到吗?谢谢

网友:
出吗?出了价格pm我一下

网友:
拆开来看看  就知道了    电流档没几个零件

楼主:
已经查到了,是D1  D3击穿了,与优利德售后维修联系,他们免费发元件过来。D1  D3也可以去掉不用,只是保护弱一点!谢谢朋友们!

网友:
正想买此款表,看了不知道是买还是不买。

楼主:
这款表确实不错,反应很快,比17b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