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大音圈喇叭

楼主(2017-02-22):
诸位别见笑,我是菜鸟第一次见

楼主:
图片压缩在170K一下,怎么还上传不了?

楼主:
图片来了

网友:
音圈在磁场中的面积大,推动音圈运动的力量就大,这喇叭比大小相同的普通喇叭功率应该大许多

网友:
这个电视低音炮里见得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为什么我们常见的喇叭,音圈都非常小?

之前看过一本叫扬声器制造手册的书上好像讲过,小音圈和大音圈在振动过程中,大音圈不容易控制一些也就是更容易产生不利于轴向的运动,而小音圈更好控制一些,但小音圈又难得做出大功率来,所以做大音圈,大功率,低失真工艺更难一些,好像一些像单拿等品牌喇叭都做的很大的音圈,我在每年广州白天鹅音响会展上看到过厂家拆开喇叭结构,大音圈功率承受能力强,动态大,长时间工作稳定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知道了,长知识了谢谢

哪里话呀!都是学习探讨,我说的也不过是自己所见的一点皮毛都不能算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过一本叫扬声器制造手册的书上好像讲过,小音圈和大音圈在振动过程中,大音圈不容易控制一些也就是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种喇叭用在空间受限的设备中,效果应该一般

网友:
松下电视机用的重低音喇叭

网友:
好喇叭的音圈一般不会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