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了一台夏普ce-152磁带录音机

楼主(2017-02-22):
这个机器是在综合区购买的,买回来后通电,电机转,有啸叫。我想这是大多数磁带录音机的通病,处理办法一般都是先更换电容,大多数机器拿到之后更换电容都能完成修理。
我也是先更换电容,更换以后电机转动,播放能出声,但是在调节音量电位器的时候,调大就有啸叫,调小就没有啸叫,先是以为电位器自激引起的啸叫,清理电位器故障依旧,更换电位器后故障依旧,音量电位器是10K,更换50K电位器后,播放正常,但是在调大的时候啸叫又出现了,这是初步估计是阻值引起的啸叫。
此时,天火行者老兄提出的意见是“”功放退耦电容没有容量了,声音开大功放电流增加,回路内阻变大,电容失效以后,放大器就通过电源回路变成正反馈了,成振荡器了”,仔细一想,觉得老兄说得十分有道理,而我恰好就没有更换功放部分的两个100uF的退耦电容,马上进行更换,更换后调节音量电位器没有啸叫,听了一会,动了一下主板,啸叫再次出现,又想起另外一个老兄说的清洗录放开关(我用的是润滑油进行清洗,效果不错)。马上进行清洗,清洗后完全正常使用。
在此感谢两位老兄的建议,应天火行者老兄要求,发技术贴,为其他朋友维修时提供参考。文笔有限,请多包涵。

网友(2018-05-10):
本来玩机就是怀旧,电容器都换了面目全非不伦不类可惜了

网友A(2017-02-23):
我也有一台,故障现象与您所说的一样,我觉得应该是开关的事情,有时按几下录音键就会消失,周天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故障现象与您所说的一样,我觉得应该是开关的事情,有时按几下录音键就会消失,周天处理一下。

你可以清洗录放开关

网友B:
非常看不惯机器一有毛病就换电容的这种修法,有故障不去仔细分析,判断故障的部位引起的原因,好像换电容是修理的万金油,不知道这种怪风是啥时候刮起了的。说这话肯定会得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看不惯机器一有毛病就换电容的这种修法,有故障不去仔细分析,判断故障的部位引起的原因,好像换电容是 ...

和滥用抗生素一样!

网友:
修这些老机器,清洗各种开关和调节件是上策,不行再从电路方面找原因,电容引起的故障不容忽视!

网友C:
能说说用的什么润滑油和怎么清洗的吗?

网友A:
在录放开关一侧往里边加上几滴衣车油,在反复拨动数次,就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看不惯机器一有毛病就换电容的这种修法,有故障不去仔细分析,判断故障的部位引起的原因,好像换电容是 ...

您的意见值得学习,这机器电容本来不多,相比于检查电路来说更加容易操作可行,在其他情况必须要先检查电路再进行维修,感谢你的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用的什么润滑油和怎么清洗的吗?

楼下说的是衣车油,这是比较常见的,我用的是电脑风扇润滑油,因为我修电脑这油好找,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看不惯机器一有毛病就换电容的这种修法,有故障不去仔细分析,判断故障的部位引起的原因,好像换电容是 ...

而且我觉得机器年老,更换电容相当于使机器更加顺畅使用,对于音源电器,对音质也有保障。但不是所有机器都是直接更换电容,感谢您的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录放开关一侧往里边加上几滴衣车油,在反复拨动数次,就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衣车油我不好找,我使用的是电脑风扇油,效果也很好

网友:
这机器的uPC1350C坏了
有的扔过来几个

网友:
有一台燕舞也叫,原来如比

网友(2017-10-17):
夏普ce-152录放机的图纸有否?

补充内容 (2018-7-10 19:23):
SHARP(国内叫声宝或叫夏普)CE-152  我的放音正常但不能录音,有该机说明书上的图纸,帖一个,谢谢

网友(2017-11-19):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用的什么润滑油和怎么清洗的吗?

我用WD40  特别好用,渗透性好,还不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衣车油我不好找,我使用的是电脑风扇油,效果也很好

淘宝有卖的

网友:
胜者为王就是这个道理了,

网友D:
近日找到一台,发现放入磁带都是倒转,老大指导一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近日找到一台,发现放入磁带都是倒转,老大指导一下可以吗?

看看机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收录机的转换开关、电位器故障率是很高的,认真分析找到真正原因才是硬道理。

网友E:
请问老师   这机器是交流偏磁  抹音的么?

网友(2018-05-10):
老师您好!
我有一台CE-152的机器,成色很新,机器用起来有一点啸叫,可以帮忙修理吗

网友:
修理切忌随意更换元器件,要通过检测来判断。有些“药方”是不靠谱的。在修理中学会修理,学会思考和判断。

网友(2018-07-08):
哪位老师知道该机的皮带尺寸是多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老师   这机器是交流偏磁  抹音的么?

该机无振荡器,是直流偏磁和消磁

网友(2018-12-22):
引用 网友D:
近日找到一台,发现放入磁带都是倒转,老大指导一下可以吗?

CE-152使用的是6V,150mA电源适配器,内负外正,我想你的这种情况多半是使用了内正外负的电源适配器造成的。个人猜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