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功放的维修

楼主(2017-02-22):
天龙AVC-1880G功放 后级过流短路 换D667/B647及A1491/C3855正常
现想把中点电压调一下 是调喇叭端呢还是调板子上备好的两点
我是调的2只10K端 我也不知怎么调 似乎是调2个点的平衡 约5mv
是这样调的吗 谢谢

网友:
  调试时调整板上的测试桩,中点的理想电压在0V左右。

楼主:
那第二张图应该就是测试桩 上管和下管 中间是空脚
但调不到0点 上下两点理想的是平衡 电压约0.5mv

网友A:
图纸画的不错!楼主有冲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画的不错!楼主有冲劲!

不好意思图纸是盗用网上的.有侵犯知识产权的嫌疑----

网友B:
图纸上4k7电位器是用来调中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4k7电位器是用来调中点的。

对 就是那个可调电阻 我问的是测量点是喇叭端还是------------
图上两个10K端似乎(桩子上下端电压)最低且平衡最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那个可调电阻 我问的是测量点是喇叭端还是------------
图上两个10K端似乎(桩子上下端电压)最 ...

机子正常开机的时候,如果喇叭保护继电器正常吸合,表明此时的中点电压基本正常。
如果因为中点偏移,只要偏移达到一定电压值,喇叭保护电路就会动作,断开继电器输出,从而保护喇叭。
理想的中点电压为0,如存在些许误差,是可以被允许的。不必要刻意调整到0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子正常开机的时候,如果喇叭保护继电器正常吸合,表明此时的中点电压基本正常。
如果因为中点偏移,只 ...

这台天龙板子上留着的测试桩应该就是测试中点电压的
上下两点应该平衡.且此电压就是中点电压
我的这台L声道约0.5mv R声道约0.8mv 就这样不钻牛角尖了
谢谢回复

网友:
热机5分钟后,设定电压8 mV±0.5毫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