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给掌掌眼,图片中的万用表选哪个好?

楼主(2017-02-22):
最好有相应的说道说道,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
哪来的一堆好货,都不错。

网友:
都还挺好的

楼主:
看来难为大家了,俺不可能都要来啊,就是想选一款好一点的,再谢

网友:
这个就要看楼主做什么用了!如果是收藏!都好!如果是自己用!没一个好的!

楼主:
最后一张7号搞错了,应该是属于1号的!对不起

网友:
要是我挑选,就选倒数第二个七号。灵敏度高,好表

网友:
这么多,你选外表还是功能之类的?我倒也很久没用指表了。

网友:
3# 7#不错,都是高灵敏度的。

网友:
欧姆档缺档不喜欢

网友:
都很好,我选的话就要3号。

网友:
都是好表啊。如果从实用的角度来讲,除了电压电流范围符合使用要求外,还要选电阻档电压比较高的比较好。

楼主:
多谢大家了,俺也是看上7号和3号,另外说一下我真不是要卖,我是在挑选中,短消息就在这里回复了,不好意思了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哇,这么多好表啊~~~~口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