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显示屏 DS5102C 显示很暗

楼主(2017-02-22):
求大神指点普源DS5102C 的显示屏显示暗的问题
背光很亮,但显示很暗,从上到下看能看清,本来想卖的,但用户组权限不够,发不了贴,所以求助,咸鱼上有链接,哪位需要也可以

外观

外观

楼主:
在线等
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这种高端的显示屏没用过,以前给1602编过程序,显示屏控制板上专门有两个引脚控制屏幕的亮度和对比度,我想这种单色屏也是类似的。

网友:
用偏光眼镜试试,如果能看清就是屏幕上的偏光膜失效了

网友:
对比度什么的好像都是软件设置的,试试偏光片的方法

网友:
机器多少钱

网友:
看看对比度调好没!

网友:
不会修 最好出手

网友:
你这个多少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