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我制作一个循环30秒导通5秒的电路用于报警控制

楼主(2017-02-22):
哪位老师能教我制作一个循环30秒导通5秒的电路用于报警控制。不胜感激,我想做一个可以循环使用的30秒后导通五秒的控制电路,但我没什么基础,请哪位老师给设计下,该如何来做!谢谢了!

网友A:
不知你是想干什么用,如果有时间就用555做一个,没时间还是买个成品吧二三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是想干什么用,如果有时间就用555做一个,没时间还是买个成品吧二三十元

收到!谢谢!!

网友:
用二个时间继电器做吧,时间是可调的。

网友B:
PLC编程很简单。也可以用4楼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编程很简单。也可以用4楼的时间继电器。

我去淘宝买个成品算了,才10几元。

网友C:
用块几块钱的STM8也能实现。如果有材料的话,成本也不比用555高到哪里去,好处在于还能添加一些其他的功能。

网友:
用STC15F100系列单片机也行,一片才1块几毛钱,练习一下编程,很简单的

网友:
单片机最好用,555搭电路已经没有优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块几块钱的STM8也能实现。如果有材料的话,成本也不比用555高到哪里去,好处在于还能添加一些其他的功能 ...

那个直接不会了,淘宝上那些是什么?

网友D:
用单片机成本最低,单片机便宜的也就一元钱,配上个电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成本最低,单片机便宜的也就一元钱,配上个电源就行了。

那该怎么做呢?请指导下可以吗?

网友E:
楼主是做一个自己玩玩还是做产品,如果是做产品有销量的话我可以提供写好程序的单片机,0.35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做一个自己玩玩还是做产品,如果是做产品有销量的话我可以提供写好程序的单片机,0.35一片。

需要的话到时候联系你

网友F:
我这里有现成的,15元一个,可以加多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有现成的,15元一个,可以加多种功能,

空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做呢?请指导下可以吗?

看来您对单片机是不懂的了,这就麻烦了,需要编程器或者编程线 还需要会编程 硬件也需要懂一点。初次投入比你买成品投入大。量少不如买个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您对单片机是不懂的了,这就麻烦了,需要编程器或者编程线 还需要会编程 硬件也需要懂一点。初次投入 ...

理解,我现在有个理念,如果成功的话,批量生产您能提供帮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有没有猜出楼主想干什么

大胆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有没有猜出楼主想干什么

想做一个可以循环使用的30秒后导通五秒的控制电路

网友H:
想做一个可以循环使用的30秒后导通五秒的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做一个可以循环使用的30秒后导通五秒的控制电路

对啊!

网友I:
用单片机   简单   可以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单片机   简单   可以扩展

问题是 不会做!@

网友J:
不知楼主具体怎么用?
我做过 - 救生衣灯 和 救生筏灯(每秒通断一次  --  每分种60次闪光灯),  和你这个差不多--用单片机改个时间很方便,
我原来也是用555做的,每分种闪光次数有离散性,
后来改用单片机-闪光次数很准,现在单片机便宜(我这个用台湾兼用芯片3-4毛钱),
附2个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楼主具体怎么用?
我做过 - 救生衣灯 和 救生筏灯(每秒通断一次  --  每分种60次闪光灯),  和你这个差 ...

看不到图啊!

网友:
两个三极管加两电容4电阻组成无稳态多谐振荡器即可,加一级放大即可使用。

网友:
两边的RC自己计算。理论上可行,不过准确度估计一般。

网友K:
单片机搭建外围原件 写代码 调试 这样成本高出不少 还是搞个现成的吧 到手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片机搭建外围原件 写代码 调试 这样成本高出不少 还是搞个现成的吧 到手能用

头疼啊!!

网友L(2017-03-24):
上次我在X宝家买了一个套间,几十元带遥控器,还教我自己设定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上次我在X宝家买了一个套间,几十元带遥控器,还教我自己设定的方法

麻烦请给个链接看看!谢谢了!

网友:
同意26楼的方案,C编程两个for循环就搞定。如要精确时间,就用晶振。

网友:
单片机,很便宜,功能强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用最便宜的单片机也就1.2元,加外围元件轻松搞定

便宜的单片机0.4元,还是带AD和FLAS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便宜的单片机0.4元,还是带AD和FLASH的。

单片机0.4元,还是带AD和FLASH的是什么型号的?我正想要这种单片机.

网友M:
辉芒的一款4引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M:
辉芒的一款4引脚的

4引脚的单片机,感觉没有什么意义,电源地,一个adc输入,一个输出,其它的什么事都做不了.连复位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请给个链接看看!谢谢了!

你还没有搞定吗?资料和要求都贴出来看看,如果有空的话我给你做一套现成的吧,
从PCB画板到单片机编程,甚至小或者大批量零件安装调试好发给你,甚至外壳这些
都可以给你做好,你只要解决好销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4引脚的单片机,感觉没有什么意义,电源地,一个adc输入,一个输出,其它的什么事都做不了.连复位都没有.

更正,是八引脚,单面四个

网友:
5毛钱的otp单片机,,欧耶

网友:
单片机可以很轻松的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