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能教我制作一个循环30秒导通5秒的电路用于报警控制

楼主(2017-02-22):
哪位老师能教我制作一个循环30秒导通5秒的电路用于报警控制。不胜感激,我想做一个可以循环使用的30秒后导通五秒的控制电路,但我没什么基础,请哪位老师给设计下,该如何来做!谢谢了!

网友A:
循环时间继电器,淘宝有卖的,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时间继电器,淘宝有卖的,不贵

收到!谢谢!

网友B:
要求精确的就使用单片机制作,简单的可以用555制作循环定时器完成。早前迷上水发豆芽,就用555装了一个工作2分钟停止1分钟的往复式定时器驱动鱼缸小水泵喷水发豆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精确的就使用单片机制作,简单的可以用555制作循环定时器完成。早前迷上水发豆芽,就用555装了一个工作 ...

淘宝上找到了一些,才10几元,那我就不用自己制作了。

网友C:
用现成的时间继电器来做更简单方便,精度也基本能满足的。自己用单片机来做就更复杂,但可以编程设定多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现成的时间继电器来做更简单方便,精度也基本能满足的。自己用单片机来做就更复杂,但可以编程设定多种方 ...

我还是买成品板吧!简单有效!

网友D:
楼主说的循环30秒报警5秒,是工作30秒停止,然后报警5秒后继续工作?还是连续工作30秒同时报警5秒工作并不间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循环30秒报警5秒,是工作30秒停止,然后报警5秒后继续工作?还是连续工作30秒同时报警5秒工作并不 ...

是停滞30秒后报警5秒

网友D:
如果自己玩就先玩这个闪光电路,然后在发光管引出信号驱动继电器。修改带红点的元件决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自己玩就先玩这个闪光电路,然后在发光管引出信号驱动继电器。修改带红点的元件决定时间。

谢谢!我想利用自己的一点知识开发个发明,老师有空的话咱们研究下。

网友E:
买现成的定时插座或定时开关吧,方便,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现成的定时插座或定时开关吧,方便,不贵

那个不符合我的要求不能用的

网友:
用555+4017试试看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