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氙灯触发器的问题

楼主(2017-02-22):
当时我要搭建一台氙灯电源,包含电源主体、触发器和测量仪表等,由于触发器先到货了而其他物件还未到货我无聊就玩起了触发器。氙灯触发器说白了就是一个微型高压电源和一个微型SGTC组成的整体。触发器由两个白色的盒子和二次升压线圈组成,其中一个白色的盒子是一次升压部分,另一个白色的盒子是高压谐振电容,盒子内部由环氧树脂灌封,电容盒子上方就是火花隙。二次升压变压器变压比1:13,当火花隙在1mm时触发电压约为39kV,当火花隙在5mm时输出电压约为60kV,频率约4MHz。
触发器在氙灯点灯时产生的高压要具备三个条件:
1.电压要足够高,以便击穿氙灯的阴阳极;
2.频率要足够高,以便增加电子与氙气分子碰撞的机会;
3.氙灯点燃时为场致发射,点燃后过渡到热电子发射。由于无法事先加热阴极,因此触发能量要足够高以便在灯内发生弧光放电时能迅速加热阴极达到热电子发射的温度,从而使氙灯过渡到自持放电。

以上是氙灯触发器的介绍,下面说我遇到的问题,请坛友多多指教:
当时我想的是火花隙间距越大触发电压越高,收到触发器时间距大约1mm左右被我调至5mm左右,确实火化变猛了然后就悲剧了。第二次通电无触发高压输出了,检查时高压盒可以产生弧光放电,起初我怀疑是电容盒因为火花间隙过大导致电容承受过高的电压击穿,然后用完用变测电容值15000pF,当时我还怀疑是电容在测量时由于测量电压很低显示正常的容量在高压时就会击穿。然后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用一只微波炉二极管替代高压导线(见图),怪异的是触发器竟然恢复正常工作了,且触发器打火隙间距在在最大击穿距离也就是大约5mm以内都能正常工作,这是何故?二极管正向连接也就是输出正高压时触发器正常工作,二极管反向连接也就是输出负高压时谐振电容根本充不上电,这是何故?

原本的触发器

原本的触发器

加装二极管的触发器

加装二极管的触发器

网友A:
我有一个500W的灯,估计是N年前的东西,电源老又重,太占地方,想改成开关电源的,一直不会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500W的灯,估计是N年前的东西,电源老又重,太占地方,想改成开关电源的,一直不会搞。

好牛奔的振子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500W的灯,估计是N年前的东西,电源老又重,太占地方,想改成开关电源的,一直不会搞。

电源也是老式的铁疙瘩变压器,优点嘛就是皮实耐操能用就继续用吧,这玩意可比开关电源皮实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牛奔的振子触发器。。。

我对这东西不太懂,能不能哪是镇子触发器,我看就一个小点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