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声老古董,求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2017-02-23):
功放用一般音箱听歌很靓,人声清,低音强劲,带什么叫定压输出,定阻?求指点

老乐声

老乐声

输出

输出

输出变压器,定压?

输出变压器,定压?

功放管

功放管

内部全景

内部全景

手工打造感觉

手工打造感觉

网友A:
定压功放,成色差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压功放,成色差了些

定压?是输出电压稳定在xx伏不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压?是输出电压稳定在xx伏不变吗

后面标的不同阻抗输出不同电压,用万用表测一下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标的不同阻抗输出不同电压,用万用表测一下直流

4欧.8欧档无信号无电压,输入信号,音量不大在交流10v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4欧.8欧档无信号无电压,输入信号,音量不大在交流10v内,

再测测85欧和170欧

网友B:
定压还是很好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测测85欧和170欧

85欧和175欧电压会高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压还是很好的东西。

声音很靓,比马兰士1180dc要好听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85欧和175欧电压会高几伏,

有直流输出的是定压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直流输出的是定压功放

没直流输出,是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直流输出,是交流

那就不知道咋回事了,家用功放在没信号输入情况下,不能有直流和交流输出的

网友:
这个最少 35年 历史了 吧 ?

简单说定压就可以远距离传送的,到喇叭前面加个变压器 。

餐厅 超市 那种天花喇叭就是 定压的。

定阻就是家用两个音箱直接接功放机了

网友:
用料感觉一般吧。没什么惊喜。

网友:
定压功放主要是用于扩音机,家用功放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