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失磁的另类修复

楼主(2017-02-23):
有一 sanwa YX-360TR 指针式万用表。表头灵敏度从50微安下降至78微安。所有电流,电压挡测量都不准确。电阻挡不能调零。判断为表头失磁。到网上查找修理方法,基本上都是拆开表头重新充磁。这对我来说有点难度。第一,拆表头是一个细心的工作。我这人较为粗心,万一丢失锣丝,游丝变形,那表就报废了。第二,要做一个充磁器。但这辛辛苦苦做好了。只用一次,放在一边,也不知什么时候才再用上。
  于是,我决定自己diy一个表头放大器。上网查资料,发现最好是用集成运算放大器。放大倍数容易控制,受环境影响较小。不过我手头没有运算放大器,倒是有一大堆晶体三极管。于是就造了一个晶体管差动放大器。
图中:
R1=R2=3.3K
R3=38K
R4=R5=1K(这里应先测量原表头的内阻。我测得我原表头为760欧姆加上外面串联的1.24K电阻合共约为2K。)
R6=560欧
R7=5.6K
VR1=VR2=500欧
D1.D2.D3是一般二极管。这里只起稳压作用,要求不高。
电源用一节锂电池供电。仔细调整VR1及VR2,使电路有合适的增益及输入为0时输出也为0(VR1是调平衡的,VR2是调增益的)。电路总电流约为500微安。VT1及VT2应尽量选一至的管。
因为我没有洞洞板,也没有造电路板。只是找了一块旧电路板半搭栅半焊接造的。所以就不放照片上来了,请大家见谅。我用的锂电池容量为500毫安时,二、三个月了还在用。只是在表内要加入一开关。有些麻烦,有时还忘了关机。不过电池到现在还是好好的,还不用充电。
最后提醒一下,差动放大器电源与万用表电源不能共用。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动手能力很好

网友A:
好文章啊
我刚买的一个进口表,也是表头失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啊
我刚买的一个进口表,也是表头失磁了

你好,你买的什么品牌型号进口表?

网友:
效果看样子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