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海信TLM32V88PK液晶电视机的检修

楼主(2017-02-23):
该机AV状态伴音正常,图像花屏,好像CRT显像管电视机负像似的。笔者一看第一反应是逻辑板故障,拆机,一看逻辑板不是和屏一体的,心中高兴,这样的不用压屏,再一看逻辑板上有AS15-HF,大部分这种现象凭经验都是该集成损坏,上网看该逻辑板60元+10元快递费,该集成2元,于是购2片和其他原件,快递费也是10元,还是自己换芯片赚的多点,4天后到货,经过20分钟工作,芯片换上了,装机并试机,一切OK!!

网友A:
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老手!

呵呵,见笑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xNjI1NjE2MA==.html

网友B:
这片芯片跟我春节修的一台42寸一模一样的,也是AF15损坏,在微信上求助后来有高手指点,判断是逻辑板故障,这块IC产生灰度电压的,在电源不稳定的情况下容量损坏,量一下整排电阻电压不成阶梯状态基本可断定已经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片芯片跟我春节修的一台42寸一模一样的,也是AF15损坏,在微信上求助后来有高手指点,判断是逻辑板故障, ...

你好,我修过长虹的机器,故障现象同海信的一样,但是不是逻辑板的毛病,而是主板的问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xNjI1NjE2MA==.html

网友:
现在大多数都是一体的了,攒钱艰难

网友C:
来向高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向高手学习了!

你好,你还能进步,谢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xNjI1NjE2MA==.html

网友C:
在友情交换区买了个说是装有所有维修液晶电视,电源维修,电脑,冰箱等等的资料视频,不知能否学到实质性的东西,现在还没装上电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友情交换区买了个说是装有所有维修液晶电视,电源维修,电脑,冰箱等等的资料视频,不知能否学到实质性的 ...

你好,有用的,天天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有用的,天天学习,天天进步!!

谢谢!还得靠你们大技术员的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