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矿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7-02-23):
刚入坑,第一次发帖。
新装了个矿机,空气可调电容10-300pF(我用的电子万用表不准)线圈用的1mm漆包线在38mm纸筒上密绕177圈经过论坛前辈提供的计算软件计算250uH,5圈抽一个头,天线谐振共用。耳机在网上买的美国二手2700欧左右。我查了下本地三个中波频率在792,954,1116千赫兹。我只用了一个二极管检波,室外天线用的电话双绞线应该是awg24号线一根拉在院子里的树上,地线用同样的另一根接在院子的护栏上,护栏是有30cm埋地里了。我现在收不到台,想请问一下线圈怎么接线?或者我的线圈有问题。按照前辈提供的网站计算了下,我的线圈和空调电容谐振在0.581MHz到3.18MHz

网友A:
建议检查以下几点:
1、用万用表量一下,漆包线接到其它元件的地方是否已经导通?别忘了刮掉绝缘漆
2、院子里护栏埋地部分是不是混凝土块?是不是很干燥?如果是,自己找根铁线插到草地里作地线会更好
3、天线是直接接到LC回路上还是经过一个小电容?如果是直接接入,短于1/4波长的天线的电容可能已经大到影响LC调谐回路的谐振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以下几点:
1、用万用表量一下,漆包线接到其它元件的地方是否已经导通?别忘了刮掉绝缘漆
2 ...

谢谢你的回复。
天线在树上有4.5m然后又拐了60度拉了3米多到室内。是直接接lc回路上没接电容。地线那儿下面是水泥,成都这儿很潮问题不是很大。我刚刚改成直接插根钢筋到泥地里,谢谢。漆包线都是刮了柒上了锡的,表打过了都通,二极管那儿是1300多欧。空调电容直接接的线圈最两头,天线和检波就在抽头处乱接的,试过很多都没声音。

网友A:
要不用成品带磁棒天线的收音机找一找最近发射天线的方向?室外天线也有方向性的。另外4.5米的确短了点,除了离发射天线很近的,矿机能收到台的, 天线大都超过10米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用成品带磁棒天线的收音机找一找最近发射天线的方向?室外天线也有方向性的。另外4.5米的确短了点,除 ...

很遗憾,家里早就没有收音机了。我现在把天线夹在花园栅栏骨架上了。那个栅栏的骨架是铁的有大概10m长。只是有部分插在底座水泥里,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我现在的状况要架10m+的天线有点难度。我想请问下我这个线圈有没有问题,线圈的接法有没有错误。谢谢

网友B:
天线要10米以上,高度在8米以上,可以先用成品收音机接收一下看看有没有本地强台。甩掉线圈、可变电容,就用天线+检波管+地线+耳机,听听有没有大合唱,还有检查一下二手耳机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要10米以上,高度在8米以上,可以先用成品收音机接收一下看看有没有本地强台。甩掉线圈、可变电容,就 ...

谢谢,可以先直接试听下,10米以上天线我还有办法,直接把天线甩大街上去,8米高就有点困难了。我住一楼。

网友C:
检查一下耳机,二极管,鄂鱼夹线,空气可变是否短路,只要耳机是好的,至少有咔擦声,怎样会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耳机,二极管,鄂鱼夹线,空气可变是否短路,只要耳机是好的,至少有咔擦声,怎样会无声,

我已经服气了。直接天线接二极管接耳机接地线,没有声音。我刚刚出去甩了根awg24双绞线作为天线在树上肯定有10m+。今天晚上再试下,不行明天爬楼上去甩线下来。除了2700欧的二手耳机,还买了两个shh1 为什么写的350欧一个我测出来只有79。用这个耳机串联还是没声音。

楼主:
各位看官前辈,我晚上测试了,我这个位置晚上能听到电流声,但是,听不到广播啊。有没有强力点的天线方案介绍一个啊。另外,听说以后要关闭所有模拟信号台,是不是开始了???

网友:
呼唤成都的老矿友!成都中波矿机能有台吗?实在不行就减少线圈圈数,调谐到短波段看看。

网友D:
你用的是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是好的吗?

网友E:
你的耳机上一定要並联上一个几百P以上的电容,否则不会有声,另外说一下你用的什么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耳机上一定要並联上一个几百P以上的电容,否则不会有声,另外说一下你用的什么二极管?

谢谢。我用的的二极管是2AP9,今天在矿友“老洪”的帮助下,终于能收到声音了,在此对提供帮助的矿友们表示感谢。
主要是两个问题:1,最最主要的是天线,今天按照老洪的建议在室外的树上架了一根水平天线,大概有10m的样子,天线拉直,不能碰触墙面和树,两端用绝缘端子拉紧。估计以前我拉的天线是把线直接甩在树上挂着信号全都跑光了。明天计划用李兹线重新拉一根,信号还是弱(我在UA表上几乎看不到指针摆动)声音还是小。2,地线也很重要,最开始拉好线老洪教我只用二极管和耳机检测天线是否有信号,我开始的地线是插在院子里的一根30cm长的钢钎,但是一直没反应,我这儿昨天才下了小雨。我用铜线连家里天然气管道就有反应了。后来我接过家里电源箱里的地线噪音太大,接卫生间的防雷接地还行,最后我把电路焊接好,接上线圈,好像不用地线也可以收听啊-_-!

在开始的时候我大部分接线都用鳄鱼夹来连的,会有接触不好的情况,建议都焊接上吧。耳机买了好几个,只有二手美国货和串联shh1耳机能听见,其它不行估计信号太弱了。

在此感谢各位矿友的帮助。谢谢大家。
写上点我遇到和解决的问题帮助更多初入坑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耳机上一定要並联上一个几百P以上的电容,否则不会有声,另外说一下你用的什么二极管?

我用的2AP9二极管。电容并的2200pF。现在已经可以听到声音了,不过强台中国之声太强了,其它台都收不倒。胡乱绕了个线圈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是好的吗?

用的2AP9二极管。声音已经能听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2AP9二极管。电容并的2200pF。现在已经可以听到声音了,不过强台中国之声太强了,其它台都收不倒。 ...

看了你的线圈,估计Q值非常纸,它的选择性基本没有可能把弱台分离出来。这种直桶线圈的性能比磁棒线圏还要差很多,一般情况下2AP9配磁棒线圈基本夠用了。把天线的远端直接抛到树上,效果更佳,树叶之前的无线电信号非常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的线圈,估计Q值非常纸,它的选择性基本没有可能把弱台分离出来。这种直桶线圈的性能比磁棒线圏还 ...

现在还没搞懂线圈,先从直筒的开始学习了。
有没有关于线圈绕制和理论的帖子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搞懂线圈,先从直筒的开始学习了。
有没有关于线圈绕制和理论的帖子介绍一下,谢谢!

多看本版置顶的帖子,玩矿机主要是在绕线圈,可变是品的,好一点的线圈必须自己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服气了。直接天线接二极管接耳机接地线,没有声音。我刚刚出去甩了根awg24双绞线作为天线在树上肯 ...

350欧是交流阻抗,您测的79欧是直流电阻

网友G:
楼主绕的红色线圈收到的可能是短波伩号,所以只用天线就能收到,当地中波环境估计不是很好,住底楼地线打得深一点,起码1m以上,对收中波有好处,另外舌簧耳机最好加阻抗变换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350欧是交流阻抗,您测的79欧是直流电阻

谢谢!

今天换了一根9.8m李兹线(0.1x60,我只有这一小卷)做天线试了下,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感觉天线,还是长度重要,收集不到足够的电磁波能量啥也是白搭,所以,准备拉一根长点的天线,小区里树木太多,想知道在几颗树木之间架天线不架直线可以吗?架成V型Z型L型效果如何?当然所有拐点都不与树木直接接触,用绝缘物隔离。刚刚看到龙虾老师写的一篇短波矿石机,天线从2级管开始算起只需要11米左右,检波用两个1ss106 。不知道中波多长的天线合适。越长越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今天换了一根9.8m李兹线(0.1x60,我只有这一小卷)做天线试了下,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感觉天线 ...

室外天线方向性不明显,但是V字、Z字等形状是否是会损耗我也不确定,楼主可以试验一下。如果空间不够可以做双根天线(如下图)。1ss106做短波矿机我试过,效果比1n60和2AP9要好。像龙虾老师那样简单的电路,不用调谐回路的,那中波可能需要非常长的天线才能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绕的红色线圈收到的可能是短波伩号,所以只用天线就能收到,当地中波环境估计不是很好,住底楼地线打得 ...

谢谢!
我这中波环境确实不好,成都多云雾,我这里几个月没怎么看见阳光了,加上很潮湿确实信号不怎么样。我今天又重新拉了根30米的天线,地线现在用卫生间防雷接地(比较了下和水管接地一样,家里做了个测试,防雷接地=水管接地>电源接地>天然气管接地>自己插钢钎到地里),用原来的线圈和电路收不到信号。昨天按照(神秘的矿石机)帖子绕的线圈能收到信号,虽然很微弱。我根据文章中的线圈用论坛前辈提供的计算软件算了下,用50mm直径PVC管做骨架,0.6mm漆包线绕19圈然后加入0.31线一起绕42圈,最后0.6mm再绕剩下的32圈。这个线圈真的很神奇。电路上只用一个1n60 2级管和一个2200电容做滤波。我准备把这套电路装一个盒子里作为矿石机纪念了。(我这儿只有这个能收到信号)。今天其实架了两个天线,一个就是我说的30米天线,这条天线能收到信号,也是架在两个楼之间,不过楼间距比较宽有50m+,另外一条天线也是架树上大概3层楼高度10m+,楼间距比较窄大概只有20m左右,一点信号收不到。是因为天线不够长吗?还是因为大楼阻挡的原因呢

网友:
我有台WILCO收录机,开关打到FM,开机卡座电机就启动,扳倒TAPE电机就停下,按下播放键才启动,这是什莫原因

网友:
学习了,有帮助

网友:
也想做一个,东西在凑备中,也在查一些资料。希望一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今天换了一根9.8m李兹线(0.1x60,我只有这一小卷)做天线试了下,一点声音都听不到。感觉天线 ...

看看我的天线方案怎么样,天线的绝缘很重要要远离墙壁树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这中波环境确实不好,成都多云雾,我这里几个月没怎么看见阳光了,加上很潮湿确实信号不怎么样 ...

天线的高比长更重要,所以要越高越好,你的可变大概有1100匹,线圈看上去多了点,用中波成品收音机试试看收不到台说明中波信号不行,再改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