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废品站收了台bcl3000无法开机

楼主(2017-02-23):
机器内部新无修理,插电不开机,打开测了整流滤波9.3v,整流电路和收音板在一起有排线接到控制板上,排线有vcc和vdd,通电测量不到排线vcc对排线地的电压,vdd是控制器控制输出的,也没有电压,按复位键后液晶屏出现时钟和电池符号,符号低电压闪动,vcc电压开始一点点上升,升到2.8v电池符号满格,按开机键液晶背光亮一下屏幕和灯都熄灭,回到开始状态。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有维修资料,主控芯片应该没坏,来这里看看有没有高人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
要上图才能看个大概,以便大家帮助你分析。

楼主:
用手机上的,照片太大无法上传,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查看电容是否爆了,针脚短了接触不好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电容是否爆了,针脚短了接触不好虚焊

电容没事,电源有两个滤波电容,一个整流电路后滤波,另一个没有电路图看不出来而且没电压,针脚应该没事,我测焊点上的电压

网友:
BIOS信息丢失?

楼主:
应该不会,我觉得还是供电那里的事 可什么资料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我觉得还是供电那里的事 可什么资料也没有

是不是这个?http://bbs.leowood.net:88/forum_ ... rty=0&ClassID=0

网友:
发回厂家修吧德生售后相当OK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机上的,照片太大无法上传,谢谢您的回复

你把图片压缩一下在上传